关于松下伺服电机反馈扭矩和惯量的问题

楼主(2022-06-30):
    松下伺服电机在使用过程中,会反馈扭矩和惯量使用百分比。我实际测试了,反馈的扭矩和计算的扭矩是差不多的,但是伺服电机反馈的惯量却比计算的差很多。想问一下这个反馈的惯量是实际的吗?

网友A:
电机轴端负载惯量是自己计算的吗,看看惯量比参数设置是否符合实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端负载惯量是自己计算的吗,看看惯量比参数设置是否符合实际

实际惯量比和出厂默认值不一样

网友B:
一般会比你的计算值大。如果比你的计算值小,请校核计算的方法。
例如,惯量是质量对转动轴的积分,不能单纯的用经验公式,有可能经验公式是简化了的。最好借助三维软件计算。
例如,单位换算是否有问题?旋转轴是否选取的对?是不是有零件没计算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端负载惯量是自己计算的吗,看看惯量比参数设置是否符合实际

你的意思是,伺服电机要设置惯量比?如果不是设置1比1的话,计算的和反馈的就有一个比例关系存在,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会比你的计算值大。如果比你的计算值小,请校核计算的方法。
例如,惯量是质量对转动轴的积分,不能单 ...

计算出来的和电机反馈的惯量,差好多倍。所以才怀疑伺服电机反馈的惯量到底是不是实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伺服电机要设置惯量比?如果不是设置1比1的话,计算的和反馈的就有一个比例关系存在,是这个 ...

你所说的电机反馈的惯量不就是负载惯量吗,而电机转子惯量是固定值。惯量比参数pr0.04一般出厂默认为250。可以根据需要修改。pr0.04=(负载惯量/转子惯量)*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电机反馈的惯量不就是负载惯量吗,而电机转子惯量是固定值。惯量比参数pr0.04一般出厂默认为250 ...

我试一下。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算出来的和电机反馈的惯量,差好多倍。所以才怀疑伺服电机反馈的惯量到底是不是实际的。

惯量比 的公式中,和减速比的平方成正比。是不是你计算用的公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