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图中1在轴向移动时能否同时带动2、3和4跟着一起轴向移动?

楼主(2022-06-30):
如图,1是一个内齿圈(上面的齿是斜齿,图中是直齿,找了直齿代替一下),2、3和4都是一个斜齿轮(图中是直齿,找了直齿代替一下), 如果外部给它一个力使得它能够轴向移动,那么它能够带动2、3和4同时轴向移动吗?(不给234一个外力)注:还需要满足1能够同时与2、3和4啮合,方便2、3和4旋转的时候,带动1旋转。

网友:
以我浅薄的知识来说 不能

网友A:
斜齿轴向移动;如果其他齿轴向没定住的话,会造成其他齿轴向移动和旋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斜齿轴向移动;如果其他齿轴向没定住的话,会造成其他齿轴向移动和旋转;

他这个移动不是同步的吧,只是会被带着篡动的感觉吧

网友:
如果想用来换挡,建议先看看汽车齿轮箱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移动不是同步的吧,只是会被带着篡动的感觉吧

篡动是什么意思?只要能够使得内齿圈1在轴向移动时,能够带动斜齿轮2、斜齿轮3和斜齿轮4也同步轴向移动即可。注:斜齿轮2、斜齿轮3和斜齿轮4没有在轴向上固定,是有移动空间的。可不可以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齿轴向移动;如果其他齿轴向没定住的话,会造成其他齿轴向移动和旋转;

轴向移动的时候,内齿圈1或齿轮2、齿轮3和齿轮4都是不旋转的。请问可以实现吗?

网友:
你的示意图用了直齿轮,有很大欺骗性,由于是斜齿,轴向要移动必然要旋转,你想想中间的黄色齿轮应该怎么装配进去就应该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