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力学中关于力的方向设定

楼主(2022-06-30):
像图中的FAX和FAY不能与他们方向相反吗?如果这个方向设定反了结果就相差很大,那么我们怎么定义这个力的方向设定一开始就是正确的呢?有没有精通这一块的同仁们?

网友A:
设定对了算出来就是正数,设定反了算出来就是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对了算出来就是正数,设定反了算出来就是负数。

图中假设的力FDy和FKy都是向上的   那计算Fy=0方程时   FDy+FKy-F=0    如果有数值的话,算出来是一个值(我假设一个FDy=200;FKy为未知 ; F=350)那么计算出来FKy=150   但如果 自已设力的方向时(FDy是向下的也就是负数,FKy向上的那么就是   -FDy+FKy-F=0   那么此时FKy计算出来就是600,这样值都是一样为正的,就是方向错了导致差了非常多,我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网友(点评):
你算法就错了,怎么能改已知条件,改已知算未知数,当然会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中假设的力FDy和FKy都是向上的   那计算Fy=0方程时   FDy+FKy-F=0    如果有数值的话,算出来是一个值 ...

你算得 不对 ,假定  三个力  1  2  3   1为未知  ,2向下 为500  3向上为 200  求1  解法1:设1为向上  则为 1+3=2  1=300   解法2:设1为向下,则为1+
2=3    1=-300,说明1与设定的方向相反 ,力为3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算得 不对 ,假定  三个力  1  2  3   1为未知  ,2向下 为500  3向上为 200  求1  解法1:设1为向上   ...

你这个是只是改变了一个力的方向,当时是这样的,但如果你在设定力的方向有多个力时,设定的力有两个都是反着的,那计算结果的值就不相同了,所以力的方向一定要假设的方向要与正确的相反才会值相等,结果方向相反,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了没

网友(点评):
你没搞清楚,就算是2元一次方程组,也只会有1组解,有多组就是你错了

网友(点评):
甚至多元方程一次方程也只会有1组解,你这是数学就没过关,

网友(点评):
你说这句话说明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只是改变了一个力的方向,当时是这样的,但如果你在设定力的方向有多个力时,设定的力有两个都是 ...

说这个话估计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C:
这个原来确实遇到过,假设的方向错了会影响结果,后来都会大致判断一下受力方向,楼上的可能没遇上吧,原来我也是认定无所谓的,直到自己遇到了才有这个发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中假设的力FDy和FKy都是向上的   那计算Fy=0方程时   FDy+FKy-F=0    如果有数值的话,算出来是一个值 ...

你举得例子有问题, 请那真实可靠的举例,你的假定是两个未知数,一个方程是解不出来两个未知数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原来确实遇到过,假设的方向错了会影响结果,后来都会大致判断一下受力方向,楼上的可能没遇上吧,原来 ...

请举例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举得例子有问题, 请那真实可靠的举例,你的假定是两个未知数,一个方程是解不出来两个未知数的 ,

上面的图片不是例子吗?是不明白还是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图片不是例子吗?是不明白还是看不懂?

那你把你的两种解法写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