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行走速度0.5m/s-0的加速度

楼主(2022-06-30):
手动推动行走的设备,行走末端是聚氨酯硬限位,当以0.5m/s推动设备到末端时,计算冲击力大小。但是就需要知道停止的加速度,这个加速度的停止时间是多少呢(从0.5m/s到0)?

网友:
时间呢,给出时间才能算加速度呀

网友:
3秒足够了。

网友:
如果是钢做限位那基本就没有缓冲的时间,聚氨酯的话就是发生弹性变形到极限的时间,大概估计差不多0.5s左右,还得看重量

网友A:
缓冲这种一般都是按照能量算得,跟液压缓冲器一个道理,直接算力是算不准的

网友:
跟限位块的弹性模量和连接刚度有关,这个可能不大容易计算,实测可能更便捷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冲这种一般都是按照能量算得,跟液压缓冲器一个道理,直接算力是算不准的

用能量计算怎么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