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子要求静平衡G6.3指的是什么

楼主(2022-06-30):
有一个辊子,技术要求G6.3怎么理解

网友:
动平衡标准G6.3

网友:
是偏心速度,跟转速有关,单位是mm/s
假如一根轴偏心是0.01,它的线速度就应该小于6.3mm/s

楼主:
谢谢,我搜了半天静平衡行业标准,维修技术要求里只写了一个要求静平衡,标准G6.3,这个G6.3的标准给我难住了,搜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造成静平衡报告没法写

网友:
楼上说的不准确,静平衡不是动平衡,和速度无关。

静平衡是重量平衡,只有一个校准平面;动平衡是重力距平衡,有两个校准平面

比较精密的场合,要求转动平稳或提高工件寿命,就要要求做动、静平衡;国内大部分小企业不注重这些。

一个转子究竟要进行静平衡还是动平衡,要根据转子重量、形状、转速、支座条件及用途等而定。一般按下列原则考虑。1、当转子外径D与长度L满足D/L≥5时,不论其工作转速高低都只需进行静平衡。

静平衡和动平衡都有专门的平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