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拉伸式的油压缓冲器品牌推荐个

楼主(2022-06-30):
谁有拉伸式的油压缓冲器品牌推荐个

网友:
拉伸式的油压缓冲器第一听拉伸这个说法,不就一种结构吗
我们用的亚德客的

网友(2022-08-18):
这是两个方向都有阻尼力,叫拉伸阻尼器。我们有。西捷克

网友:
缓冲器一般是压缩缓冲吸能,如果是拉伸,缓冲器换个方向安装可以解决吗?
或者说,现场应用是需要稳速,那可以考虑用双向稳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