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骨架油封的一点疑惑

楼主(2022-06-30):
各位大神好,可以这样理解吗,关于骨架油封的固定,是油封的外圆与孔的内表面过盈配合,油封的内圆与轴的结合面没有定位和夹紧作用(仅仅是油封的内唇压在轴的光滑表面上的)

网友A:
不是压在轴上,是浮在轴上,之间有一层油膜,这层油膜靠压差控制

楼主:
嗯呢,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压在轴上,是浮在轴上,之间有一层油膜,这层油膜靠压差控制

多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