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行求助 关于图纸基准问题

楼主(2022-06-30):
以下图c基准的问题

1.C基准这样标注正确吗?

2.C基准在测量的时候意思按中线摆水平吗,再测量呢     ,  还是按实物样品摆到理论尺寸21 后 再测量?

3.我设计是想C基准中线摆水平测量的,不知道怎标才正确

网友:
一个壳子固定孔没必要用到基准和形为公差
别漏标尺寸 用公差控制就行 孔稍微开大点 降低加工要求

网友A:
你到底想要什么?为什么要提公差要求?不提要求会有什么问题?回答明白了,该怎么标注自然也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想要什么?为什么要提公差要求?不提要求会有什么问题?回答明白了,该怎么标注自然也就清楚了。

测量时要基准呀,没基准怎测,问的是图纸基准表达的意思,不是加工问题

网友:
看你这图,估计你标的这些都是安装孔,不是销孔吧,安装孔要毛的公差和形位,

网友B:
安装孔而已,要求没那么高的,你只要尺寸链完整就差不多了,都不用标公差,一般都没问题的,有问题的话要么就是标错尺寸,要么就是看错,要是加工商连这都做不了那还是赶紧换一家吧,一般图纸要求不高的尺寸都不用标公差,图纸注明未注公差符合国标多少要求就行

网友:
你这位置公差0.2/0.1,还要啥公差,自由公差都比这小,测量基准根据你的标尺寸就能看出来(一个方向的尺寸都从一个边引出),不是用基准符号看的,一般要加形位公差的时候才会标注基准符号,基准要方便测量,你这C基准怎么测量啊,你让检验的怎么检

网友:
一个罩壳要什么形位公差,多此一举,把尺寸标全了就行了

网友C:
标注本身没有硬伤,只是和你表达出来的”意图“有些不符,但我认为和你本质上要的效果是相符的。如果你要测量的话,做一个检具,包括一个平台,带一个锥弹簧销,以及一个定心夹头,把基准A面与平台叠合,锥销插进B孔内,定心夹头把C孔两侧面顶紧,然后两个位置度就基于这个检具上偏置的理论位置上做检具销插进去就可以了。检具销的直径自己计算下(带最大实体好做些)

另外,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不要在意别人的评论。形位公差的本质在于保证了要求的准确性和无歧义,跟精度高低无关。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浩工尺寸漫谈“,有些分享可能对你有些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孔而已,要求没那么高的,你只要尺寸链完整就差不多了,都不用标公差,一般都没问题的,有问题的话要么 ...

不是讨论加工问题,是图面基准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注本身没有硬伤,只是和你表达出来的”意图“有些不符,但我认为和你本质上要的效果是相符的。如果你要测 ...

按你意思是,按理论尺寸先定位B,C基准,再测量。。(这样是不是说C基准的位置度是0了,图上这个0.1没什么意义了)

我出这个图的想法是,先定位B,再找C的中心线,摆正水平,再测量位置度,

网友:
你没有经历过机械加工、检测、装配等工序的实际操作,通过这些实际操作中看老设计师的图纸要求,你就明白了。

网友:
这图出的不规范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你意思是,按理论尺寸先定位B,C基准,再测量。。(这样是不是说C基准的位置度是0了,图上这个0.1没什么 ...

C基准(准确说是C基准对应的基准要素)的0.1位置度是相对基准AB的,这并没有什么问题
另外,当基准A,B将零件的自由度限制后,基准C只能限制零件对基准轴线B的转动,这是它只是起到一个“点”的作用,并不能“纠正”零件的方向。如果你要C基准来定义零件的方向,那么要么把基准B去掉,即基准系统变为AC,要么就是在C基准后增加一个“仅定向”的符号,但由于C基准很短,我并不认为用C来限制方向是个合理的考虑。关于基准的一些基本知识,可以看下我这篇分享:
https://www.fangzhenxiu.com/post/2225882/

楼主:
引用 网友C:
C基准(准确说是C基准对应的基准要素)的0.1位置度是相对基准AB的,这并没有什么问题
另外,当基准A,B ...

看了你分享的基准基本知识

1.是否可以把B,C基准顺序换转,就可以实现C先摆正水平,再把B做原点?

2.按原先的,(基准C只能限制零件对基准轴线B的转动,这是它只是起到一个“点”的作用) 不明白这个点在会在里,在原的线上的任意地方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你分享的基准基本知识

1.是否可以把B,C基准顺序换转,就可以实现C先摆正水平,再把B做原点?

1. 理论上可以,但是C基准要素太短,拟合不确定性会很大,我不觉得这是反映真正功能需求的
2. 所谓的“一个点”指的是他只能限制一个自由度,因此即便是一条线,一个面,它能起作用的也仅仅和一个点没有差别。这种基准组合类似于“一面两销”,这里最后的基准C起的就是后一个“销”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理论上可以,但是C基准要素太短,拟合不确定性会很大,我不觉得这是反映真正功能需求的
2. 所谓的“ ...

是的 我现在做的就是用 一面两销 做装配

但还是有点搞不清楚对C基准的理解,网上找了资料,要是C基准也是圆孔,能理解为一个点,用来控制旋转方向,但腰形孔也一样?下面两图表达的意思一样吗?

网友(2022-09-19):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现在做的就是用 一面两销 做装配

但还是有点搞不清楚对C基准的理解,网上找了资料,要是C基准 ...

对C基准而言,孔的形状不影响基准的位置(所以是圆孔还是腰型孔基准作用是一个点),你是以中心点为基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