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测直径不准?

楼主(2022-06-30):
很多人和我说三坐标测直径不准,是不是这样?如果是,为什么?

网友:
感觉有点,但是确实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跟环境、气压、操作者、校正精度等有关。

网友:
因为还要结合圆度的评测。

网友:
因为”直径“是分很多种的,有:
两点法直径
最小二乘拟合直径
最大内切直径
最小外接直径
....
如果三坐标设置的直径类型和你自己预设的那个不一样,出现偏差是很正常的。所以,大概率并不是三坐标不准,而是没有设置对。
P.S. 三坐标默认的一般是最小二乘拟合直径,而我们工作中最常用的,应该是最大内切直径(对孔)或者最小外接直径(对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