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意思的结构“马桶进水阀“”

楼主(2022-06-30):
昨天家里的马桶一直进水,所以打开水箱修一修。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构。水箱里的进水阀门,是由一个浮球控制,当水位上升到一定后。浮球带动连杆,连杆头部有一个橡胶密封块。当密封块封住进水阀门顶上的小孔后,进水管道里的水竟然直接停止了。它并非是直接用密封块堵住进水,而像是堵住了一条支路。

这让我一下想起了先导式电磁阀的结构,通过先导孔的泄压,让主阀面形成压差,从而打开阀门。而堵住先导孔后,液体流经主阀面上部反而死死压住主阀面,从而截停液体。这是我的猜测,因为没继续往下拆。如果有做过类似产品的大佬,请指导指导,感谢!      下图是马桶进水阀门的小孔和先导式电磁阀的原理图。

进水阀的小孔

进水阀的小孔

先导式电磁阀

先导式电磁阀

网友A:
你家马桶还挺先进,还有电磁阀啊,我见过的都是单纯的机械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家马桶还挺先进,还有电磁阀啊,我见过的都是单纯的机械结构

也是机械的,只是觉得密封结构很像先导式电磁阀,像是里面用浮球机构代替了电磁阀的线圈

网友:
小时候用的上面是水箱,用一个手拉绳的冲水箱,那个更简单!70后应该知道

网友(点评):
有水箱一般就都有浮球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