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软件多版本可装在一个系统下面吗?

楼主(2022-06-30):
SW软件多版本可装在一个系统下面吗?

网友:
可以,安装的时候不要选择升级就行

网友:
我电脑同时装SW10和18,

网友(点评):
厉害,那么旧的版本也值得怀念

楼主:
不会冲突吗?我一次都没有装成功.

网友:
装第二次的时候就会安装失败,试过好多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冲突吗?我一次都没有装成功.

先低后高可以,反过来貌似有问题

网友:
先低后高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10      19     不冲突,唯一就是容易出现重建

网友:
一个电脑装了SW2014, 2016,2022。选择不同的盘符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