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转CAD后合并问题

楼主(2022-06-30):
solidworks工程图转CAD后合并问题
 在新公司上班 工程图一定要在一个CAD文件里!转出来的CAD图合并的时候乱了 因为图层都是一个名称。所以会乱!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cad图纸基本不用了,sw出工程图,另存个PDF,复杂的零件再给个STEP
你说的问题应该是没有用映射文件,找你同事要,网上也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d图纸基本不用了,sw出工程图,另存个PDF,复杂的零件再给个STEP
你说的问题应该是没有用映射文件,找你 ...

各个企业CAD出图都在慢慢被淘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个企业CAD出图都在慢慢被淘汰吗?

淘汰不至于,很多行业都离不开,但一般的企业,钣金件+机加工件,cad并非必须,影响效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个企业CAD出图都在慢慢被淘汰吗?

CAD图和三维不能关联,不方便,设计人越来越少用CA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AD图和三维不能关联,不方便,设计人越来越少用CAD了

以前我在的企业使用CAD做设计的,这类估计还得继续用,就是看图太累

网友D:
最烦的就是这种一个CAD把所有图纸都放进去了。这种他们使用者觉得很方便,搞设计的人会很头大。之前看网上有人卖插件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具体的记不清了。

网友(点评):
对头,加工商叫我所有零件加工图都放一个图纸里面,嫌我一个零件一张图太麻烦。TMD

网友(点评):
那你也错了,搞如果是2D设计也需要一张图所有图纸,因为你的图纸要别人审核,审核是要装配的还的复制到一个DWG装配i检验,当然现在不是2D时代。钣金加工还是要一个CAD图的,没人会耐心做一张打开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烦的就是这种一个CAD把所有图纸都放进去了。这种他们使用者觉得很方便,搞设计的人会很头大。之前看网上 ...

有这样的插件吗

网友:
我接触过很多转过来的CAD 图纸,也就是一个比例问题,还有就是圆弧段呈现多点(根据弦长和弧长可以反推算出半径),并没有说的那么混乱。倒是看到的外来图纸,简直就是奇葩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这样的插件吗

合并SolidWorks转的CAD图纸还不错

网友(2022-10-31):
引用 网友E:
合并SolidWorks转的CAD图纸还不错

兄弟 你这个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合并SolidWorks转的CAD图纸还不错

正的有??哪里看一下??

网友(2022-12-15):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