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拍26—少了工序失了面子

楼主(2022-06-30):
看不见的铁锈,污渍就像焊渣都泛上来了。

网友A:
辣么大的轴,焊接,不开坡口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辣么大的轴,焊接,不开坡口的嘛?

搅拌摩擦焊?

网友:
酒精清洗锈,注意防火。
以前我们也用这个方式除锈,发生过几次火灾。

网友:
我今年差点也想去搞激光熔覆,但是设备看起来很简单价格却不低,算上配套的机加设备费用太高放弃了

网友B:
激光熔覆(Laser Cladding)亦称激光熔敷或激光包覆,是一种新的表面改性技术。它通过在基材表面添加熔覆材料,并利用高能密度的激光束使之与基材表面薄层一起熔凝的方法,在基层表面形成冶金结合的添料熔覆层。其主要应用于三个方面:一,对材料的表面改性;二,对产品的表面修复;三,激光增材制造。(以上来源于百度)
楼主这个零件有几处不同的部位使用激光熔覆,不知道是处于什么目的,还请楼主解惑,谢谢。

网友:
这就是熔覆工艺优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激光熔覆(Laser Cladding)亦称激光熔敷或激光包覆,是一种新的表面改性技术。它通过在基材表面添加熔覆材 ...

轴颈磨损了,这么大一根轴报废了可惜

网友(点评):
还有种可能是密封圈部位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轴颈磨损了,这么大一根轴报废了可惜

谢谢大侠回复

网友:
机头和机器人分别是谁家的?谢谢!

网友:
熔覆的什么合金材料啊,Fe55?

网友:
想了解哈,没有经过清洁的表面,熔覆材料和杂质会混杂在一起不,影响熔覆层的效果

网友:
激光熔覆,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金属3D打印

网友:
这是不是焊接增材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光熔覆(Laser Cladding)亦称激光熔敷或激光包覆,是一种新的表面改性技术。它通过在基材表面添加熔覆材 ...

提问非常有技术含量!

网友D:
我想问,这条轴多少钱,激光覆熔这么宽,又是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这条轴多少钱,激光覆熔这么宽,又是多少钱

普通铁基材料材料,有效0.5MM,正常4500左右一平米吧,316不锈钢之类,会稍微贵一点,当然每根轴只熔覆一小块面积,频繁装夹,价格和面积关系就没有那么大了

网友:
这种熔覆应该做重工设备的用得到,毕竟有时候一个轴可能就一个地方磨损了,换一根是很贵的

网友:
看起来很高级啊,
焊接强度好不好?
需要开坡口么?

网友:
厉害,我们厂焊最大的销轴也就100,这根有没有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