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度误差理解

楼主(2022-07-01):
转台设计指标要求中,对精度指标误差【例如定位精度0.1mrad(δ)】会用到RMS 或 δ,这个RMS或δ有什么区别?或者各代表什么含义?请教各位!

网友:
太专业了

网友A:
这都是数学概念,在不同领域应用有不同的具体意义,

δ(西格玛)是标准差又称均方差,是方差的算术平方根。

工科类数学类大学课程有个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课程有讲

标准差是样本和平均值的差异;它是离均差平方和平均后的方根

意义:用来衡量一个数据集的离散程度,δ越小,说明测量精度越高

RMS,均方根值或有效值,它是将n个项的平方和除以n后开平方的结果

意义:实验结果相对于其平均值而言,误差必然有正有负,均方根值因其将误差平方时消除了正负影响,所以可以更好地反映实验结果误差的离散性。
RMS可用于说明样本的离散程度。比如两组样本:
第一组三个样本:3,4,5
第二组三个样本:2,4,6

这两组的算术平均值都是4,但是第一组的三个数值相对更靠近平均值,也就是离散程度小,通过计算RMS均方根就可以知道,

在机械上RMS也用来表征表面粗糙度,常用的是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是数学概念,在不同领域应用有不同的具体意义,

 δ(西格玛)是标准差又称均方差,是方差的算术平 ...

受教,感谢!还有1δ、2δ、3δ是怎么理解?是从概率角度分析的吗?类似正态分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感谢!还有1δ、2δ、3δ是怎么理解?是从概率角度分析的吗?类似正态分布?

应该是正态分布3σ准则(68–95–99.7原则)

网友:
6西格玛,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