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5”-40(SM1)是什么螺纹

楼主(2022-07-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光学螺纹,索雷博独创的。百度一下就有啊,怎么会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没有查到参数啊

螺纹大径25.4*1.035=26.289mm,螺距一英寸长度40个牙,25.4/40=0.635MM。自己根据内螺纹,外螺纹计算底孔直径,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看着这种英寸尺寸的,一般前面的是公称直径1.035英寸(1.035*25.4mm),后面的40代表每英寸40颗牙(牙距25.4/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后面的SM1是什么意思?谢谢

这个是索雷博的光学螺纹代号,还有SM05,SM1,SM2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神

我也不过是刚好知道,不是什么大神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