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觉得有趣的方法sw

楼主(2022-07-01):
有个机架,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镜像不出来,镜像出来的是空白的,应该是哪个特征有问题。我灵机一动,把方管意外的特征全压缩了,然后镜像,这样就能镜像出来。随后把压缩的特征恢复,这样就得到想要的镜像件了。
顺便请教一下, 为啥我这个领奖镜像不出来.......

网友A:
镜像特征不能用尝试一下镜像实体

网友B:
这个软件逻辑是:
镜像的对象是特征时,必须有相应的实体,不可以悬空;
镜像的对象是实体时,可以悬空生成

网友C:
多实体镜像和单实体镜像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像特征不能用尝试一下镜像实体

也不行耶

楼主:
没办法,这软件总有各种奇怪的问题,有些是没搞懂,有些则很玄学了,后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盗版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逻辑是:
镜像的对象是特征时,必须有相应的实体,不可以悬空;
镜像的对象是实体时,可以悬空生 ...

原来如此,我一次全部镜像,特征就是悬空的。先把机架方管镜像,后续特征就没有悬空了。多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实体镜像和单实体镜像特征。

镜像里面找不到这选项啊

网友D:
对称部分我一般是镜像实体,感觉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称部分我一般是镜像实体,感觉比较稳定。

零件里镜像我倒是没怎么用过,按大侠说的试了一下,镜像后还是在原来的零件上啊,变成原来的机架长了个连体婴儿的样子,是我哪里操作错了么?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有钣金有方管镜像时提示不能镜像。我总是一部分一部分的镜像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零件里镜像我倒是没怎么用过,按大侠说的试了一下,镜像后还是在原来的零件上啊,变成原来的机架长了个连 ...

在装配里面可以用生成反向零件啊,然后在原有零件里面产生新的配置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装配里面可以用生成反向零件啊,然后在原有零件里面产生新的配置是可以的。

我是这么做的,但是竟想出来的零件是空白的,啥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做的,但是竟想出来的零件是空白的,啥都没有。

不会啊,或者你重复插入这个零件,选择镜像的配置,重新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啊,或者你重复插入这个零件,选择镜像的配置,重新装配。

还是不行......我试了其他零件,都可以直接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