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画一个这样的弹簧

楼主(2022-07-01):
这个弹簧画完之后红色圈内如何实现两段弹簧平滑连接?我是建了三个螺旋线,中间和两头各一个,或者有没有其他方法能画出来?谢谢!!

第二个弹簧是用两组螺旋线拼接的,拼接后任然没有平滑连接。

网友A:
用可变螺距的螺旋线,完美解决。抛砖引玉,不懂百度。

网友:
不想那么麻烦,弹簧命令里带的这个命令,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B:
贴吧里有人分享过弹簧宏,亲测好用。自己去下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贴吧里有人分享过弹簧宏,亲测好用。自己去下载吧

SW吧?还是哪个吧?

网友:
这两种好像都是常规的弹簧形状,有自带的功能就可以实现了,不用手动拼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SW吧?还是哪个吧?

是的,SW吧的

网友:
迈迪工具里头有,可以去看看。

网友:
为啥要画三段啊 变距地吗

网友D:
拟合曲线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拟合曲线 。

拟合曲线了但是不相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可变螺距的螺旋线,完美解决。抛砖引玉,不懂百度。

这是双头

网友:
1、2图用可变螺距,但是比较麻烦(似乎要分成三段,并紧、过渡、正常螺距
3、4图可以在相连的地方留一小段,然后用圆弧或者样条线段连起来(需要先转成3d草图)

网友:
我记得好像要用数学函数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