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按住两个档位才能一起转动

楼主(2022-07-01):
大家好,最近家里电扇坏了,自己拆开看看。发现两个按键按压风扇才能转动,可能是某处断路,请问我能将两个档位的电线接在一个档位吗?这个风扇电机是线圈式的,会不会烧坏电机呢?

网友:
试了没,啥结果。坐等大佬。

网友:
启动电容挂了?

网友(点评):
电容启动式,电容挂了无论如何也是不会转的。

网友A:
簡單問題複雜化了~~~~~~···.
你先把電機安裝上再說吧~~~~~~···.

楼主:
不清楚,我没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簡單問題複雜化了~~~~~~···.
你先把電機安裝上再說吧~~~~~~···.

安装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点评):
按哪兩個按鍵才會啟動!?

网友:
按键有问题,你把电机拆了

网友:
应该是抽头式的调速器坏了,或有一组调速线圈坏了,两个档一起按短路了断掉的线圈启动。或纯是按钮机械故障。
电容没有坏,不然根本转不了。CBB61是单电容启动电机用的运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