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米家风扇中的机械设计

楼主(2022-07-01):
整个风扇包装好后相当于一个传统电脑机箱的大小。
底座,其中的接口A是和立柱相连的。

立柱与底座接口A配合的一端。插入之后用一个内六角螺钉在底座背面固定。

立柱可以选择只接一节(台扇),也可以选择接两节(落地扇),靠塑料件的螺纹连接。

立柱和机头同样依靠塑料螺纹连接。

后罩网和机头之间,依靠凸起和凹槽来保持固定。

机头的转轴上有一根径向布置的销钉,与扇叶中的凹槽配合(大间隙)。后罩网锁紧螺母是顺时针锁紧的。

中间漏拍了一张照片,扇叶上还有一个锁紧螺母(在第一张照片左侧中间位置),这个锁紧螺母是逆时针锁紧的。前罩网和后罩网直接用卡扣锁紧。

前后罩网锁紧后,用一个小螺钉紧固。

最后说一下附送的工具,一个内六角扳手,长柄一端的断面作成了十字改锥。这一件小工具就可以完成组装过程中的全部紧固任务了,算是节省成本的典范。

另外说句题外话,这款风扇开睡眠模式的时候,噪音非常低,适合神经衰弱的人使用。

网友:
上周刚好拆了风扇做清洗,其实大部分的配置都差不多;只有那个前后罩子的连接形式,我见的比较多的是卡扣形式+1颗螺丝锁紧,拆装费力比较大。米家这种卡槽形式的,还是头一次见,但感觉拆装不怎么费力

网友(点评):
米家这种结构,我在名创优品的小风扇上也见到过,轻轻一拨就开,主要靠螺丝锁紧

网友:
小風車,呼。
啊~~~啊~~~···.

网友(点评):
大风车吱呀吱悠悠地转~~~

网友:
我在自问,我算是神经衰弱吗

网友(点评):
既然你都这么问了,那必须算^-^

网友A:
ø350左右风扇罩貌似都是这个结构,今年我买了两台机械款的。米家的这个是无刷电机,电机声音肯定小的。
我用旧风扇的外壳+无刷电机改造过,配上PWM模块,那声音真的很小。关键停电的时候还可以用电池,爽歪歪啊。

就风扇的外壳留下,打磨机伺候。

这是加上摇头电机的效果,原机外壳完美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ø350左右风扇罩貌似都是这个结构,今年我买了两台机械款的。米家的这个是无刷电机,电机声音肯定小的 ...

关键是调速方便吧,用普通交流电机调速少方便。要是普通交流电机用合适的速度控制,噪音也很低的

网友:
已经用米家周边10多年了,总体感觉还不错。
小米周边模式一直被诟病,这种方式也确实迅速占领市场。

网友:
期待楼主能拆个戴森,最好也能从设计角度分析一下

网友(点评):
那我媳妇能把我也拆了

网友:
刚买台格力的跟这个 类似,噪音好小

网友(点评):
各品牌200+档位的配置都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调速方便吧,用普通交流电机调速少方便。要是普通交流电机用合适的速度控制,噪音也很低的

无刷电机确实调速方便

网友C:
我也买了台米家的风扇,别的不说,就摇头的幅度有30、60、90、120、140度,这太方便了,有时不是太热的时候,一直对着人吹有点难受,可以调个摇头30度,不用像以前的风扇只要摇头就要等风来。

网友(点评):
确实非常方便,懒的时候,躺在床上就能开关

网友:
想看看别针型凹槽,是如何配合的,

大侠请来一张照片

网友(点评):
就是那个下面那个圆形的凸起,进到槽里,进去了就挡住,排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台米家的风扇,别的不说,就摇头的幅度有30、60、90、120、140度,这太方便了,有时不是太热的时候 ...

有点好奇这个摇头的角度大小是靠什么机构实现的,传统的都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