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材框架和机台怎么连接

楼主(2022-07-01):
型材一般怎么和下面的机台连接。型材上面打沉头孔直接和设备机台锁在一起吗?

网友:
型材上打沉头孔,直接锁在机台上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打沉头孔锁了,还有的地方要求不高,直接用角座一锁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