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鼠标滚轮放大、缩小好慢

楼主(2022-07-01):
sw鼠标滚轮放大、缩小好慢太影响效率了。在系统设置鼠标滚轮速度,根本没有用,有大神知道怎么更改这个缩放速度吗

网友A:
是不是电脑太差了

网友:
调下鼠标自身的灵敏度试试

网友:
用了高级鼠标,本身可以调。

网友:
要么鼠标有问题,要么软件有问题,要么电脑配置底,要么电脑系统有问题。自己排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脑太差了

电脑配置挺高的

网友:
上淘宝,找雷蛇那些商家问一下就好啦,一般百来块的就自带驱动了

网友:
玩CREO吧 SW要电脑好才行,很挑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