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动先导式速度控制阀的疑问

楼主(2022-07-02):
SMC有一款先导式速度控制阀(如图片),现在有2个疑问:问题1、使用这个先导式速度控制阀,能不能达到省气量的功能。目前产线气缸多,缸径大,耗气量也大,所以想问一下使用这个先导式控制阀能不能省气量,资料对这个没有解释。问题2、资料说这个可以防止掉落,是什么原理?是不是断气了,由于先导式的作用,导致回路堵住了,形成内部封闭,所以才不会掉落,还是有其他原理?

SMC-先导式速度控制阀

SMC-先导式速度控制阀

网友A:
首先,耗气量与阀没有关系,只与气缸大小及数量有关,安装调速阀不能起到节省气量作用。当气源突然断气,气控单向阀关闭,气缸下腔气体暂时封闭,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这个阀门就是一种安全设置,省气谈不上。他仅仅是起到你断气的时候可以保持原样不动弹。

网友B:
老哥,这个先导阀怎么用啊?六角对边要接气管吗?

网友:
这个就是防止掉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耗气量与阀没有关系,只与气缸大小及数量有关,安装调速阀不能起到节省气量作用。当气源突然断气,气 ...

将回路的气量又送回进气路,不就达到省耗气量的功能了吗?正常回路的气是通过消音器排放到空气浪费掉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你理解错了,并不是回路气又送回进路气,耗气量和普通的一样,一样是通过消音器排出,要深究,比普通的还会多一些,多了先导气路的气,这个阀的作用就是问题2的描述那样,上路气不通的话,这个阀就会堵住,这样就起防坠的作用,上路气通了,通过先导的作用,这个阀就打开,可以排气,气缸就正常动作

网友:
|enjoy炫御浪子发表于 07-04 04:18你理解错了,并不是回路气又送回进路气,耗气量和普通的一样,一样是通过消音器排出,要深究,比普通的还会多一些,多了先导气路的气,这个阀的作用就是问题2的描述那样,上路气不通的话,这个阀就会堵住,这样就起防坠的作用,上路气通了,通过先导的作用,这个阀就打开,可以排气,气缸就正常动作
虚线的那个气,你可以理解为这个气是把这个阀的阀芯顶开,这个阀就通了,但是这路气并不会进入到气缸里面

网友C:
省气是省不了的,我还没见过气缸的气还能回收再给气缸用的气路,气缸太多,缸径又大,我的办法是电磁阀座要分开多一些,不能一个阀座连太多的气缸,电磁阀大小也根据实际选,电磁阀大供气流量也大。如果真的是太多,太大,空气压缩机在某个时刻真的供不过来,可以选择加个储气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省气是省不了的,我还没见过气缸的气还能回收再给气缸用的气路,气缸太多,缸径又大,我的办法是电磁阀座要 ...

现在就是加了储气罐。。。那可能我理解错了,图上虚线的气流方向是从上到下,顶开单向阀是不是。我理解成从下到上把废气又送回进气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这个先导阀怎么用啊?六角对边要接气管吗?

要接气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