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solidworks将外观设计的step模型重新描绘?

楼主(2022-07-02):
请教一下,仪器外壳的外观设计文件是step格式,怎样在solidworks中重新描绘,从而可以自行编辑,作结构设计?
谢谢。

网友:
step格式文件打开后另存为.sldprt零件格式,就可以进行编辑了。

网友:
简单的可以用特征识别,再重新完全定义草图

网友:
内部是实体还是曲面? 曲面的话要修改成实体

网友:
STEP打开后是没有建模过程的,只是一个输入模型。
复杂形状不好搞,考验曲面功夫。特别是3D MAX,犀牛等造型软件转换的,改面基本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