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牙细牙如何区分?一个方法记住各公称直径的螺纹标准螺距

楼主(2022-07-02):
众所周知,标准件螺纹有粗牙和细牙之分。但是很多人包括经常搞设计的人有时候还分布清楚多大的螺距是粗牙多大的螺距是细牙,今天就跟大家一块了解下粗牙和细牙的区别及选择。

所谓粗牙螺纹可就是我们常说的标准螺纹;而细牙螺纹则是相对于粗牙螺纹而言的。在同一公称直径下,每英寸所含的牙数不同,牙数不同,螺距自然不同。粗牙螺距大,细牙螺距小。

粗牙螺纹
粗牙螺纹为标准螺纹,如果没有特殊的说明,我们买到的螺钉螺栓等紧固件都是粗牙螺纹的。粗牙螺纹不需要标注螺距,如M10、M12-6H、M16-7H等。相比于细牙螺纹,粗牙螺纹螺距大,螺纹升角也比较大,因此自锁性能较差。在振动的环境中使用时需要加装弹簧垫圈、自锁装置等。但其互换性较好,拆装方便,配套的标准件也比较齐全。

细牙螺纹
细牙螺纹则与粗牙螺纹相反,为了弥补粗牙螺纹的不足而规定了细牙螺纹。细牙螺纹在标注时必须标注出螺距,以区别于粗牙螺纹。如M8X1,M10X1.25等。细牙螺纹由于螺距较小,螺纹升角也小,这就有利于螺纹的自锁和放松。而且牙数相对来说更多,可以防止泄漏,起到密封的效果。但细牙螺纹容易损伤,强度不如粗牙螺纹。

如何区分粗牙螺纹和细牙螺纹
粗牙螺纹和细牙螺纹其实用肉眼就可以看出来,如果拿不定的话,可以用卡尺测量出n个螺距的长度,然后除以n后得到螺距值,然后再查标准螺纹表就可以知道了。看的多了,经验自然就出来了。

标准螺距记忆方法
在实际中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和机会去查标准螺距,由于图纸上并不会标注粗螺纹螺距,有些操作人员并不知道螺距是多少。因此就有一些简单的记忆方法可以参考。从M6往上以M14为界,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M6到M14之间的螺纹,螺距为去比公称直径大一级的偶数除以8即可得到标准螺距。例如M8螺纹,去比其大一级的偶数10,除以8得1.25即标准螺距。其他公称直径大家可以自己算下试试。
M14到M64之间的螺纹,可以使用公称直径值除以6取整,然后再除以2再加1,就是先除以6,得到的数取整数部分再拆半,然后加1即可。例如M16螺纹,16除以6得2.6666,取整数部分2,然后2除以2得1,再加1得2,即M16螺纹标准螺距为2。其他公称直径大家可以自己算下试试。

粗牙螺纹和细牙螺纹如何选用
粗牙螺纹作为标准的螺纹应用非常的广泛,一般情况下我们应该优先选用标准螺纹。其强度较大,在振动环境下使用时应该加装弹簧垫圈或其他自锁装置。细牙螺纹自锁性能强,防松性能比较好。一般用在以下几种情况:
1)需要自锁性能好的地方。比如汽车变速器上面的螺栓螺钉等紧固件大多是使用的细牙的,以防止其振动而脱落。
2)薄壁处。细牙螺距比较小,也可以说更密集,因此使用在薄壁场合可以得到更多的旋合牙数。
3)用于精确调整的地方,例如各种光学仪器中就广泛使用细牙螺纹,再如千分尺等用作测量的仪器。

网友:
只能记住最常用的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