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性防盗扣是什么原理,看似简单,内部挺复杂

楼主(2022-07-02):
曾经看过这样一条新闻:说是一位女子买了一件维密内衣,但是不巧是的回到家中发现防盗扣忘记取下来了。于是女子用牙去解扣,结果这一口下去,一万8没了。

在衣服等商品上装防盗扣是目前很多卖场的普遍做法。由于之前商场的衣服经常出现丢失的情况,于是商家便在商品上装上了磁力防盗扣,这种扣不借用工具根本无法拆下来,如果有顾客带着这东西出门,门口的报警器变会发出很大的报警声。一般在客户购买商品付钱后,收银员会用一个大磁铁碰一下就能轻松拿下来了。那么这种防盗扣是什么原理呢?

磁性防盗扣

防盗扣结构看似简单其实内部复杂

防盗扣是通过钢针和扣座夹在衣服上的。这类防盗扣的结构一般线圈、钢钉、锁芯、塑料壳等组成。锁芯其实是由铁球、铁环、弹簧组成的一个装置。

图片来源:数码之家

锁扣原理
仔细看的话,我们会发现钢钉上是由一圈凹槽的。钢球安装在锥桶的圆孔位置,而锥桶安装在金属碗内,弹簧顶住锥桶(同下图的铁环)。当钉子从防盗扣底部插入后,锥桶内的钢珠会顺势滑到钉子的凹槽位置,锥桶(铁环)在顶部弹簧的压力下,将钢珠卡在凹槽内。由于金属碗为锥形,此时拔钉子的力越大,钉子被夹的越紧,因此用蛮力也无法解开防盗扣。

防盗扣内部结构原理

解扣原理
想要打开防盗扣,其中关键的事情就是移动钢珠的位置,使其上移。超市中使用的防盗扣解码器其实就是一块强力磁铁(铷磁铁)。利用磁铁的吸力,将钢球和锥桶(铁环)吸住向上移动,这样上面的空间较大,钢球向外扩散,钢针就可以轻松的拿出来了。

解锁器

防盗扣报警原理
现在防盗扣的报警是基于LC谐振原理。防盗扣内装有一个线圈和电容,门口的报警器有左右两个部分,相当于两个大型的线圈,它们一个负责发射信号,一个负责接收信号。当防盗扣进入检测门时,防盗扣内的线圈切割磁场,引起接收检测门的电流变化,从而触发报警。

防盗扣内部结构

相信通过上面的讲解,大家对防盗扣原理有了一定的了解。而有些厂家根据这一原理,通过对外观美化,做成了床单被子固定器,这样就可以防止床单褶皱不平了。不得不说人类还是很聪明的。

网友:
知道这个原来了,以后是不是买衣服不用愁了

网友:
类似快换接头的结构

网友:
但是有的钢钉上无凹槽也能固定是什么原理?

网友A:
前天在麦德龙买了一个旅行箱推到停车场一看上面提手上有个这样的扣就又推回去让收银员摘下来就又往外推到门口又报警,一看侧面提手上也栓了一个,又推回来摘下了。再往外走又报警回来说打开里外彻底找找,外面看没有,打开里面夹层上又发现一个这东西,大家以为这出可以没事了,到出口还是报警,再回来再找,又在箱子底找到一个不干胶贴背面印有电路的那种,撕掉它这次从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在麦德龙买了一个旅行箱推到停车场一看上面提手上有个这样的扣就又推回去让收银员摘下来就又往外推到门 ...

“背面印有电路的那种”

可能是RFID,可能是声磁标签,据说分为软和硬两种。

哪位大侠科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