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到底是用伺服电机还是普通电机+减速器+分割器?

楼主(2022-07-02):
现在我想做一个设计,带动负载大概8kg的转盘,转盘上有8个工位,需要在1s内转动2个工位,
现在用的设计是电机+电磁离合器+减速器+分割器,想能不能用伺服电机替代了简单一点?
请各位大佬支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差钱肯定伺服简单

肯定得考虑成本~~

网友B:
电机+凸轮分割器。

网友C:
“转盘上有8个工位,需要在1s内转动2个工位”

意思是,转盘有4工位,每个工位加工两个工件。下一工位切换速度要求1S转动90°?

重复定位要求高吗?

网友D:
1S两个工位,说得很矛盾啊

网友A:
不差钱肯定伺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盘上有8个工位,需要在1s内转动2个工位”

意思是,转盘有4工位,每个工位加工两个工件。下一工位切 ...

不是,是指一个盘子8个工位,每个工位1个零件,要求在1s内在上料处能够上两个料,也即转盘转一圈不超过4S

楼主:
引用 网友D:
1S两个工位,说得很矛盾啊

不是,是指一个盘子8个工位,每个工位1个零件,要求在1s内在上料处能够上两个料,也即转盘转一圈不超过4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凸轮分割器。

初步想的也是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是指一个盘子8个工位,每个工位1个零件,要求在1s内在上料处能够上两个料,也即转盘转一圈不超过4S ...

你再看看我说的意思,我说的一个工位,等于你理解的2个工位。
转盘一圈不超过4S = 1S内转9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再看看我说的意思,我说的一个工位,等于你理解的2个工位。
转盘一圈不超过4S = 1S内转90°。

是1S转90度,分两次转动,每次转动45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1S转90度,分两次转动,每次转动45度

你这表达,,,,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表达,,,,哈哈

所以这个方案可行不?

网友(2023-02-15):
电机和分割器是用同步带传动好 还是用链条传动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