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换向器出现凹坑和漆包线烧损是否有风险?

楼主(2022-07-03):
还是上次的项目,小型直流电机维修过程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1、电机换向器上出现了很多米粒大小的凹坑,还有方形的凹坑,深度大约1-0.5mm。开始电机维修没有注意到这些细小细节地方,设备其他地方维修完了,然后装机试验,发现换向器和碳刷接触的地方,出现非常大的火花和拉弧现象,然后把电机拆下,重新找原因,把换向器用砂纸打磨后发现换向器上有凹坑。

2、换向器根部缠绕的绝缘带有半圈烧黑了,这样的话,转子线圈的漆包线应该也烧损了,这种情况电机装机是否还有风险?

网友A:
转子线圈有没有绝缘不良,有没有个别阻值不正经!?

网友B:
换向器是可以上床子车的,它只有和碳刷之间运行时火花级别合格并在一定的时间内就没有问题。此处是在日常检查和保养工作范畴,漆包线问题…这里估计是换向器不良运行阻值大发热,还是焰弧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向器是可以上床子车的,它只有和碳刷之间运行时火花级别合格并在一定的时间内就没有问题。此处是在日常检 ...

看凹坑深浅,先上车床砂吧,不行就上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子线圈有没有绝缘不良,有没有个别阻值不正经!?

发现有绝缘不良的现象。

网友(点评):
拿手锯条划一划各铜极片间的云母夹层,去去积碳,车以后也要这样去毛刺,

网友(点评):
谢谢!我今天试试你说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凹坑深浅,先上车床砂吧,不行就上刀。

上车床车一圈,吃刀太深才能把凹坑车平,那么,碳刷磨损后的极限长度就得调整吧?

网友(点评):
换向器是专用车床加工的,普通肯定不行。

网友:
感觉不行了,用着就是一圈火花了。

网友:
烧圈烧了不能用了。看下面一张图片,碳刷与换向器完全有未接触部分,火花肯定大。

网友D:
直流电机的换向器的正常烧蚀和磨损,是不应该有凹坑的!估计线圈的已经有匝间短路。用微欧计(没有就用万用表)测相邻换向片的电阻,看看有无较大变化,如果有变化基本可判定线圈烧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电机的换向器的正常烧蚀和磨损,是不应该有凹坑的!估计线圈的已经有匝间短路。用微欧计(没有就用万用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