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问题,这样设计合理吗

楼主(2022-07-03):
黄色立柱受压力和弯矩,力都比较大,立柱还得能转动。我用下面橙色的轴承座里面有两个深沟球轴承和一个圆锥滚子轴承,这样设计合不合理?上面的深沟球轴承能去掉吗?谢谢

网友A:
上面的深沟球轴承是要保留的。因为圆锥滚子轴承对径向力载荷并不高,并且,有上面的深沟球轴承,可以保证轴不会倾斜

网友(点评):
拆开你家车轮轴承看看,是什么轴承承受径向力。。。。

网友B:
如果压力大,圆锥滚子轴承的阻力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深沟球轴承是要保留的。因为圆锥滚子轴承对径向力载荷并不高,并且,有上面的深沟球轴承,可以保证轴 ...

嗯嗯,那圆锥滚子轴承角度是不是得大点?可不可以使用推力轴承替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压力大,圆锥滚子轴承的阻力会很大

嗯嗯,是啊。是不是可以用推力轴承替换圆锥滚子轴承呢?

网友(点评):
这样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那圆锥滚子轴承角度是不是得大点?可不可以使用推力轴承替换呢

尺寸和吨位这些参数很重要

网友:
如有条件,加一个刚性支撑

网友:
不知道尺寸多大,大的话可以考虑回转支承

网友C:
上面的深沟球不建议取消,我以前参与的一个项目结构和你这个类似,不仅不能取消,还要改成四点接触优化。

网友:
仅就结构整体刚性不足,有弯矩存在顶部的锥轴承就是虚的,如果在下面加丝母背紧可增加系统刚性。但是不知道其他如尺寸大小等等其他因素不太好说。

网友:
可以考虑用交叉滚子轴承+深沟球轴承配合用。

网友:
你这个方案是自己想当然,还是从哪里借鉴来的?轴承的组合方案基本上已经成熟,绝大多是场合是可以找到可借鉴的成熟方案的,这些方案在各种手册中有图表展示和介绍,设计师们应该从这些图表介绍中选取适合自己项目的方案。如果你这么做了,问题应该是这样的:1、描述你的问题,2、展示拟选择的方案,3、陈述你在选择方案时不能确定的要素,或者对想选择的方案与图标介绍某些地方不完全相符而没有把握;或者面临多个不同方案拿不定主意。另一个有关轴承方案选择的因素是计算,除非你经验丰富,使用轴承的场合不十分重要,绝大多数场合需要经过计算才能确定方案是否适用。显然这项工作你还没做。这时提问没有意义,也不可能得到对你有直接意义的回答。

网友:
挡圈没啥用的

网友:
结构不行。
安装都有问题。圆锥滚子轴承用法错误,没法调间隙,球轴承很快就会坏掉。

网友:
两种方案:1、上下都用圆锥滚子轴承,下端圆螺母锁紧2、上面深沟球,下面推力球轴承

网友:
1.圆锥滚子没法调隙;2.这样单个圆锥滚子,必然会造成深沟球受到轴向力,而且你这个力还不固定,必然会造成深沟球的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深沟球不建议取消,我以前参与的一个项目结构和你这个类似,不仅不能取消,还要改成四点接触优化。

什么是四点接触优化?

网友:
取决于载荷中的弯矩和轴向力的比例,在弯矩较小但轴向力很大的情况下,理论上取消上面的深沟球轴承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当弯矩很大而轴向力较小时,如果取消上面的深沟球轴承,那么圆锥滚子轴承的径向力产生的派生轴向力可能大于外载轴向力,这时轴承内圈就会向上窜出

网友:
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上面两个轴承,改成面对面的圆锥滚子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