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此轴系结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楼主(2022-07-03):
此轴系结构轴转动时会遇到什么问题?最优的改进方案是怎样?

网友:
你的这个结构装上,轴承就坏了

网友:
如果是我,这个地方不会用深沟球,深沟球只承载径向力,没有轴向力,轴受力变形会有轴向力,

网友:
一紧螺栓不就把轴承内圈拉出来了
把两个深沟球轴承换成背对背的圆锥滚子轴承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
想法大胆可以试一试

网友:
转速多少,载荷多少,轴多长?

网友A:
能安装起来,轴能转,但不知道应用场景,不好评价会有什么问题。(比如给小孩子当玩具就完全没问题)

网友:
轴向受力过大,会拉坏轴承。

网友:
这种结构,我实际用过
也是深沟球轴承,轴承型号忘了。负载不到0.5公斤,往复旋转90度,节拍3秒,旋转精度要求不高(实际精度也没测过)
目前用了小半年,没出任何毛病

网友:
负载不大,要求不高这样没啥事。

网友:
轴端螺钉紧已不是送也不是,两难!

网友:
轴端压盖改成挡圈可能还可靠点

网友:
这样设计不合理,一般不会这样布置轴承

网友:
轴承之间加个轴套,两个内圈顶住,或者轴比轴承长一点,锁紧的时候能有一定间隙

网友:
内圆加套管就OK啦。。。

网友:
用力锁,你会发现轴承憋死了,更严重的是轴承可能也坏了

楼主:
|hl90发表于 07-03 14:19如果是我,这个地方不会用深沟球,深沟球只承载径向力,没有轴向力,轴受力变形会有轴向力,
没必要换轴承,本来就没有轴向力,只是这种结构为了轴向固定造成的。

楼主:
我们有一批设备用过,没问题,最近有一批出问题了,直接卡死。左端轴比轴承面短一点,但没这么多?我只是为了让大家看的清楚。即使左端轴,给的公差比轴承端面大,但是这个公差不好控制,给大了,整个轴系会左右晃动,给小了,就会卡。除了要控制板厚度公差,还要控制轴承深度公差,加工制造成本会高。

网友:
学习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没有必要这样选择这种结构!

网友:
没有进行过受力分析。
螺栓持续锁紧到一定程度,轴承就会卡死。出厂的时候不卡死,用一段时间也会卡死烧掉。估计螺栓松掉了倒是好事。

网友:
这是要把轴承内圈拉脱的节奏吗?

网友:
这种设计两轴承中间不加个轴套(抵住轴承内圈)都说不过去,这个即使出厂时没问题,时间一久保不齐就出问题了

网友:
深沟球轴承原则上只能径向力
你这两个轴承因为使用螺钉进行轴向紧固,均受到较大的轴向力,这不合理。
如果结构上不想改的话,轴承更换为:角接触球轴承或者单列圆锥滚子轴承背对背使用

网友:
轴承中间加套筒,断面用螺纹螺母调好游隙

网友:
深沟球轴承不能承受太大轴向力,为什么不用卡簧或者挡圈限位,这样搞也可以就是轴承两内圈之间要加轴套限位支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安装起来,轴能转,但不知道应用场景,不好评价会有什么问题。(比如给小孩子当玩具就完全没问题)

网友:
两轴承中间撑圈外圆太大,压滚珠。端部盖板用一个螺栓易松

网友:
能不能改成角接触轴承?

网友:
设计咬考虑加工,这个设计怎么能保证两轴承的同轴度?严重不推荐按!

网友:
没尺寸参考,小东西能用住,大东西可能也不过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