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先导式单向阀 速度控制阀什么作用?

楼主(2022-07-03):
带先导式单向阀 速度控制阀什么作用?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液压部分,或者找本液压原理看看吧,度娘也能搜到

网友:
就的通过气压或者油压控制阀体打开,如果没有压力阀体是打不开的。

网友A:
举个例子:

气/液缸前端安装 先导式单向阀, 进气/液 活塞杆缩回,正常情况下缸的后端给气/液 活塞杆要伸出,由于前端安装 先导式单向阀,活塞杆要伸出是不会伸出的;这个时候单向阀必须给气/液 单向阀打开; 这个一般应用在缸断电断气的情况下,一种保护设备和人员的一种安全措施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

气/液缸前端安装 先导式单向阀, 进气/液 活塞杆缩回,正常情况下缸的后端给气/液 活塞杆要 ...

感谢大神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