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不正经的solidworks基础课(11)

楼主(2022-07-03):
今天聊聊一个solidworks中不起眼,但是挺有意思的地方——状态栏。

状态栏中显示如下信息:
1、软件版本
2、选中元素的常用测量信息
  ①比如零件模式下选择边线,会显示边线的长度;选择圆弧会选择半径等。
  ②草图模式下该区域会显示指针(鼠标)坐标。
3、草图元素或者装配体中的零部件的“定义”状态,包括欠定义、完全定义、过定义。
4、“单位”系统,这里可以有如下选择:

也可以直接编辑文档单位,点击后会直接打开【文档属性】-【单位】界面。
5、标签系统,标签可以将关键词添加到特征和零件中以方便搜索。

网友:
工程图的状态栏也可以说一下,2017版之后增加不少功能

网友A:
大师,装配图的明细表怎么跟外部的表属性关联起来?

网友(点评):
我用的2018版本是不行的,理论上也没办法实现“关联”。因为更改excel之后,sw会傻掉的(这个跟系列零件设计表不一样)。曲线结构可以写一个另存为excel的宏,设置为保存文档时自动执行之类的。

网友:
|道治发表于 07-04 07:41
焊件切割清单中材料规格长度重量等信息如何实现自动关联

网友:
|道治发表于 07-04 07:42焊件切割清单中材料规格长度重量等信息如何实现自动关联
大佬弯曲特征中三重轴如何使用,能不能具体讲一讲坐标的基准在哪,角度的基准在哪,角度里面的值为正时,代表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网友:
学习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大佬可以说一下那个标签系统吗?那个功能从来没用过。

网友:
大佬是真仔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装配图的明细表怎么跟外部的表属性关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