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下图设计选型问题(尽量不要跑题)

楼主(2022-07-04):
如下图的自动搬运上下料装置,动作简单:上下伸缩采用真空吸盘取料,前后左右实现放料,横梁+上下伸缩取料部分重量约为100kg左右,一次抓取料重为20kg左右,横梁行走采用线轨,问题如下:

1.横梁前后驱动电机功率,是不是只考虑横梁+上下伸缩取料部分自重及料重,摩擦系数是否考虑?

2.前期方案采用电机带动斜齿轮,维护比较麻烦,同步带是否能满足?

3.前后驱动电机一边一个还是采用1个电机?

网友:
1、摩擦力可以大概算一下,导轨的摩擦系数基本都低于0.01,基本上电机余量留充分些
2、只是从输送滚筒抓到卡板,距离长,精度要求也不高,可以用同步带,就是速度不能太快了。
3、如果用了同步带,那就是一个驱动电机就好,通过驱动轴传递到另一根轴上就好了。用齿轮齿条的跨距长才会用两个电机。

网友A:
同步带拉这种重的东西容易过冲,记得加减速机,摩擦力基本很小,看着来就行。

网友B:
功率的主要部分不是克服匀速运动时的摩擦力,而是保证需要的加速度(响应时间)

网友C:
1.摩擦力相对与你的负载来说,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算上安全系数就行
2.从你这个图的比例来看,模组的导向长度短,跨距相对来说比较大,一定要采用双驱动(左右都有动力)。负载这么大,不建议采用同步带驱动,1是同步带刚性不够,2是用同步带驱动还得加行星减速机,还不如直接丝杆驱动,成本差不多的。
3.一定要保证两边都有动力;你可以一个电机驱动,左右两个模组用长轴传递扭矩;也可以两个电机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拉这种重的东西容易过冲,记得加减速机,摩擦力基本很小,看着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摩擦力相对与你的负载来说,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算上安全系数就行
2.从你这个图的比例来看,模组的导向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的主要部分不是克服匀速运动时的摩擦力,而是保证需要的加速度(响应时间)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摩擦力相对与你的负载来说,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算上安全系数就行
2.从你这个图的比例来看,模组的导向 ...

多谢

网友:
看图只是搬运,精度应该不高,建议不要用导轨了,导轨的安装要求较高,用几个轮子把X轴方向的钢梁抱住就行了。
X轴方向的驱动电机肯定是一个,但是建议用一个Y方向的长轴,一边一个同步带轮,在X轴的两根钢梁上都布置同步带,
这样保证同步。

网友:
整体看起来蛮大的啊。

1.横梁前后驱动电机功率,是不是只考虑横梁+上下伸缩取料部分自重及料重,摩擦系数是否考虑?
主要考虑运动速度和惯量问题,运动节拍能否满足。再来确定功率留足余量。用上线性模组了,摩擦就可以忽略了。

2.前期方案采用电机带动斜齿轮,维护比较麻烦,同步带是否能满足?
从载荷来说,齿条是比较好的选择。同步带也是可以的,精度和载荷方面会牺牲一点的。

3.前后驱动电机一边一个还是采用1个电机?
预算高的话直接上双电机用跟随模式,预算有限的话用一个电机通过一根轴传动过去也是可以的。

网友:
1.横梁前后驱动电机功率,是不是只考虑横梁+上下伸缩取料部分自重及料重,摩擦系数是否考虑?
摩擦吸收选0.1
2.前期方案采用电机带动斜齿轮,维护比较麻烦,同步带是否能满足?
你这种载荷,这种长度还是考虑齿轮比较好
3.前后驱动电机一边一个还是采用1个电机?
电机放在横梁中间,用传动杆连接齿轮;或者采用双电机

跑题:机器人可能会更简单。不知道你是否需要有一个跟随的动作,如果不是闭环控制,会导致机械手与传送带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