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库特征方向怎么调整?

楼主(2022-07-04):
如题,有时候和我要的差90度,180度
例如这个模型
这个特征黄色特征库需要旋转旋转180度,
才是我要的,怎么搞??

网友:
使用方向键可以旋转模型。按 CTRL 键加上方向键可以移动模型。按 ALT 键加上方向键可以将模型沿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   -----来自大神的分享                        或者我用的19版本在插入零件后左下角有XYZ的旋转选项

网友:
找出轮廓,旋转方向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07-04 15:50 本帖最后由 东海fyh126 于 2022-7-4 15:56 编辑

找出轮廓,旋转方向
我说的是库特征方向,不是焊件轮廓方向

楼主:
|沫沫李发表于 07-04 15:18使用方向键可以旋转模型。按 CTRL 键加上方向键可以移动模型。按 ALT 键加上方向键可以将模型沿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   -----来自大神的分享                        或者我用的19版本在插入零件后左下角有XYZ的旋转选项
不是零件方向,我说的是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