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板厚标注

楼主(2022-07-04):
我以前都是用t8这样的方式,
有人说用T=8mm,请问有这样标的吗?
执行标准是什么?

网友:
我一直用下面那种,t代表厚度英文缩写吧

网友:
上面容易混淆,理解为材料t8工具钢。

网友:
GB/T 4458.4《机械制图尺寸注法》5.6条:标注板状零件的厚度时,可在尺寸数字前加注符号"t"

楼主:
|开心789发表于 07-04 16:25GB/T 4458.4《机械制图尺寸注法》5.6条:标注板状零件的厚度时,可在尺寸数字前加注符号"t"
由此可见,我的方式是对的?

楼主:
|热青茶发表于 07-04 15:54上面容易混淆,理解为材料t8工具钢。
材料一般不放在这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此可见,我的方式是对的?

至少从标准上来说,是对的。也可以查看一下这个标准的细节确定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我更感兴趣的是出什么问题了需要跟别人扯这个问题

网友:
t8,GB/T 445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