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伺服电机同品牌的PLC只能脉冲控制吗

楼主(2022-07-04):
单位的PLC选用的三菱Q系列PLC,伺服电机也是同品牌J4系列,因为芯片问题,伺服电机等了4个月都没到货,想用其他品牌伺服电机代替,我们伺服电机用在桁架的XYZ轴,请教一下,能用其他品牌电机吗,我们电气说可以用脉冲控制,但是十分麻烦,而且伺服电机高速运行速度受限等等,就是不行,最后连PLC系统一起换了,有没有懂电气的帮我解释一下,PLC与伺服电机必须匹配吗,可我们原来电气也用西门子PLC带过安川电机做的桁架啊,这个控制起来很麻烦吗,有其他解决办法吗,本人机械设计,想了解一下

网友:
被忽悠的了。任何伺服电机,接收任何牌子的PLC发送的脉冲,伺服电机就会转。我用过三菱的PLC控制松下,富士,国产的伺服都没有问题。反过来也用过,也没有问题。

网友:
电气和销售穿一条裤衩

网友:
你们电气应该是嫌脉冲控制太麻烦,想走通信,所以更换了。比如汇川的电机和他自己的PLC就有成熟的通讯方式,但和三菱不能共用;发脉冲是不存在兼容问题的;

网友:
干嘛一定要匹配,PLC可以控制伺服,不一定要同品牌

网友:
是PLC,还是伺服控制器啊?

网友:
楼主既然是三轴系统,那就最好就是走通讯的方式,如果是通讯的方式,那就最好是同品牌,电气是对的

网友:
伺服电机,走脉冲控制是最基本的,无论该种伺服驱动器是否支持通讯控制,它都支持脉冲控制。换PLC是因为他觉得没用过的PLC编程搞起来麻烦,还不如换一个自己熟悉的,你去瞎折腾没用过的PLC浪费的时间都不止那点成本。不是人家忽悠你,只是告诉你真相你不一定能理解电控的痛处。。

网友:
如果走脉冲控制,所以品牌的伺服都支持的,只是接线麻烦点。估计电气原来计划是走总线控制,三菱的总线只能配自家的伺服,这点比较讨厌。不像现在主流的EtherCAT总线,大多数品牌都支持。电气连PLC整套更换,也许是从工作效率方面考虑,不一定是忽悠你

网友:
你可以揍你们电气工程师一顿,太忽悠人了,不管是任何品牌的PLC,选择合适的模块可以控制任何一款伺服电机。。。。一点也不麻烦。。

网友(2022-08-16):
是想走总线  电气说的没啥错

网友(2022-09-22):
你可以揍你们电气工程师一顿,太忽悠人了,不管是任何品牌的PLC,选择合适的模块可以控制任何一款伺服电机。我们电机配哪家的PLC都可以,方便加我微信 17317679548,我们是专业生产高性能
低压直流电机的厂家

网友(2022-11-02):
偶尔看看大家的回复也有不少收获,站在不同的角度答案各有不同,但是都是合理的,都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