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桁架如何与混凝土立柱连接?

楼主(2022-07-04):
抱箍形式可靠性如何保证呢?是否还有别的形式?

网友A:
混凝土立柱顶端在浇筑的时候,嵌进去一个金属架子,然后桁架与金属架子用螺栓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凝土立柱顶端在浇筑的时候,嵌进去一个金属架子,然后桁架与金属架子用螺栓连接

忘了说~混凝土立柱是已有的,且现场不能动焊

网友:
需要提供受力情况。

网友:
做成抱箍的形式

网友:
最好两个面,都能利用上。

网友:
参考交通信号灯那个悬臂梁的连接方式

网友:
做成抱箍的形式  同时加斜撑的结构

网友:
尺寸和重量等参数太重要了

楼主:
大侠们可以看看这样设计有什么弊端么?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考虑的

网友:
能打膨胀螺钉吗,都用上

网友(2022-09-09):
要仔细看钢结构设计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