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自建标注样式

楼主(2022-07-04):
在这里创建的样式每次都要导入,有没有好的方法,请教大佬。

网友A:
需要把图纸模板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把图纸模板改了

没明白,能细说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明白,能细说吗?

新建一个空白工程图,然后改好样式,另存为工程图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建一个空白工程图,然后改好样式,另存为工程图模板

已解决,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