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楼主(2022-07-04):
各位大神,我在做一个线轴打包生产线,线轴重60kg,如图,请各位给看看这样的设计思路是否可靠。

图

网友:
图能不能再小点

网友:
这个谁能明白?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
这是一款线轴打包机,主要设计思路是,采用专用托盘将线轴定位,,再将托盘定位到指定位置,横向模组抓取,从线轴的内孔进行张力打开手指,将线轴抓到皮带线上,由皮带线输送至下一个工位,要对每轴进行称重,扫码,贴标签,套纸皮,这些工作在皮带上完成。然后由模组抓到转盘上进行打包,转盘是进行90度一个分割,转盘旋转。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思路是不是参考了现有的设备。请问用专用托盘将线轴定位,是不是为了满足扫码、贴标签、套纸皮的工序中对定位的要求?如果靠设置在传输带两侧的挡条可以满足定位精度要求,那定位托盘的意义何在?线轴一个重60kg,不算托盘四个就有240kg,这么重的托盘是怎么送入到图中推杆机构中的。另外先不考虑龙门架和模组是否能够承受如此大的反转力矩,靠气手指张开搬运这么重的线轴,感觉摇摇欲坠的,这种结构有严重安全隐患。

网友:
你这一看就是漆包线下线码垛,需要搞这么复杂?

网友:
设计者就像是导演,剧本在自己心里。主角(工件)、走台(工位)、台词(动作)。。。要分配精细,指挥到位。

网友B:
什么线轴60kg,还是6k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线轴60kg,还是6kg?

60kg,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思路是不是参考了现有的设备。请问用专用托盘将线轴定位,是不是为了满足扫码、贴标签、套纸皮 ...

感谢您给的意见,专用拖盘是为了给定位用的,要不然机械手无法每次精准插到线盘孔内。前期也考虑使用视觉机械手,老板考虑成本会很高!

网友:
线应该没有超出工字轮外侧吧  三轴加视觉定位抓外侧  比你这效率快很多啊   再加个测距还能整托盘的包装整托盘的码垛

网友C:
为何做得那么复杂?直接输送时采用顶升定位称重+旋转+贴标扫码,后面再增加一个套管的功能就能行,而且经济实惠,少了抓取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做得那么复杂?直接输送时采用顶升定位称重+旋转+贴标扫码,后面再增加一个套管的功能就能行,而且经济 ...

拖盘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