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精车刀片不耐用

楼主(2022-07-04):
最近在使用这种刀片精车,车出来的工件表面很光滑,但是缺点是不耐用,不稳定,没加工几个零件,刀尖表面就有破损,箭头所指的刀刃就坑坑洼洼的,而且有时一次性崩掉好几个刀尖,加工材料为钢件,加工前有退火,倒角和车端面都是用粗车刀完成,没用过这种精车刀片,精车余量0.2mm到0.3mm,也不清楚是因为买到了假的刀片,还是因为使用不当造成刀具耐用度降低
同事有建议提高转速,减小吃刀量到0.1mm
准备测试中

网友A:
金属陶瓷吧

网友B:
估计是假刀片

网友B:
韩寒 天天泡 论坛的吗  会论坛总能看到你的身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陶瓷吧

金属陶瓷,但是使用的体验不是太好,原因查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假刀片

真假刀片有的时候真的很难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韩寒 天天泡 论坛的吗  会论坛总能看到你的身影

论坛总是能带给我一些有用的技术知识,所以,才会经常的来论坛充充电

网友C:
这种是金属陶瓷的刀片吧?单边留0.1,转速快一些,走刀慢点

网友D:
估计是买假了,我用这种精车很好用的

网友E:
以前用过这类刀片,做1215材料,要求粗糙度1.6,磨损太快,能做几十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金属陶瓷的刀片吧?单边留0.1,转速快一些,走刀慢点

试过了,就是有点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买假了,我用这种精车很好用的

一直是怀疑材料太硬,所以有可能导致刀片不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用过这类刀片,做1215材料,要求粗糙度1.6,磨损太快,能做几十个。

加工出来的工件效果不错,就是太费刀了,总的成本合不上

网友F:
最好能一次就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
1.材料牌号和硬度;
2,切削参数:线速度、进给
3,有无断续切削等
金属陶瓷刀片,如果是外资品牌,加工合金钢(HRC30-40),线速度一般180-270 m/min.
如果你的刀片失效形式是崩刃,则需要降低每转进给;如果是后刀面磨损过快,则需要降低线速度。不要等到刀片崩刃了再检查刀片,而是每加工几件就观察一下,从而准确判断刀片失效原因,找到对应的解决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能一次就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
1.材料牌号和硬度;
2,切削参数:线速度、进给

刀片崩刃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片崩刃

崩刃有两种,一种是真的崩刃,直接就崩刃了,那说明切削力太大,需要降低每转进给了;另一种是刀片材质选的不对(或者线速度过高)导致的刀片磨损过快,没有及时换刀,等看到的时候,发现刀片已经崩刃了,把真正的失效形式掩盖了,从而采取了错误的应对措施。磨损过快,需要降低线速度,或者更换硬度更高的刀片。

网友G:
刀具出现磨损严重的情况,可能是切削液的问题,福斯的切削液可以尝一下,我电话留下了,你需要的话跟我打电话我给你试用装。
小弟是福斯的,各种机加工的用油都可以咨询我,切削液,防锈剂,润滑油,设备油等。如有需要请电话联系我17602117251.可以提供试用装

楼主(2022-08-28):
引用 网友G:
刀具出现磨损严重的情况,可能是切削液的问题,福斯的切削液可以尝一下,我电话留下了,你需要的话跟我打电 ...

切削液的选用对刀具使用寿命也有影响

网友(2022-09-27):
如果是cbn刀片,可以尝试提高切削速度,减少进给量。

网友:
材质问题,金陶刀片的抗弯强度很低的,建议试试正品,应该是买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