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行驶时转向离合卡死拉不动

楼主(2022-07-04):
用手扶拖拉机121变速箱做履带车,

关发动机或空档时可以很轻松拉开,行驶时转向离合拉不动,

甚至关发动机挂上挡,用手转动皮带轮保持着一个力,这样转向离合都拉不动,

看以前别人用这种机头拉个几吨货,都能用手轻松捏开它.

它是这样的齿轮:

转向时用这样的拔叉拉开那个小齿轮:

变速箱是全新的直接从厂家发过来的,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娱乐用?

想做农机.

网友B:
说明履带行走的阻力很大,修磨嵌爪离合器结合面,加长离合臂。

网友C:
全新的的建议还是问问厂家吧,看看是不是使用方式和工况条件不对。

网友D:
http://www.cmiw.cn/thread-1023560-1-1.html

这种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履带行走的阻力很大,修磨嵌爪离合器结合面,加长离合臂。

就算不走,只是用手加点力在皮带轮并保持,都是这样.

这种机子以前我们这里有,拉个几吨货用手捏离合很轻松的:

我的拉那个离合臂的拉杆比例是3:70, 应该比那个手捏的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新的的建议还是问问厂家吧,看看是不是使用方式和工况条件不对。

这个变速箱设计使用是轮子,而我用它拉履带.
有可加装履带的产品一样使用:

但是力的作用都是一样的吧?本人不是机械专业,所以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cmiw.cn/thread-1023560-1-1.html

这种如何?

我做的差不多像这种.

网友E:
自制农用履带车5,自制离合器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h411t7sc?spm_id_from=333.999.0.0

自制农用履带车14,放弃机械传动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q4y1u778?spm_id_from=333.999.0.0

找这位UP主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制农用履带车5,自制离合器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h411t7sc?spm_id_from=333.999.0.0
...

额......
我的是全新变速箱的转向离合出现了问题.

这种变速箱行驶时想要转弯时,要拉开左边或右边的牙嵌式离合器使某一边失去动力,

形成转速差来完成转向.

现在问题是,有时候很容易就拉开,有时候很费力但能拉开,最无语的是有时候怎么也拉不开,

就在今天试行时,有次拉不开而又没能及时踩皮带轮的离合,

而外挂的转向制动又动作了,然后转向制动就被搞废了.

不使用专用的履带变速箱是因为,这种手扶拖拉机有很多功能不同的挂件可装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