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能带动同步转轴转动么?

楼主(2022-07-05):
下图1是我们设计的一款机器,上面的圆柱转轴是包裹的0.8mm厚不锈钢铁皮,铁皮内圆周焊接的是12根支撑管(见第二张图)。工作时希望靠第三张图的链条这样带动,使上面的相临转轴互相啮合着转动,让不锈钢铁皮内的支撑管不会出现管碰管,如图四,因为当出现管碰管的时候电机电流非常大,甚至带不动。
但是试机的时候,明明已经把相临转轴的相位角调整好了,使每个转轴支撑管的抵在相临转轴的两个支撑管中间,但是电机一转就会相位角偏转,出现支撑管挤压相临转轴的支撑管。
调试了很多次都弄不好,不知道原因在哪儿。在此希望有高人给予指点!谢谢!

补充内容 (2022-7-5 16:30):

我现在想到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更换支撑管结构,使不锈钢外皮下面是均匀的组织,就跟汽车轮胎一样,这就不需要注意它的相位角了,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不知道应该如何设计它。

网友:
是不是链条间隙的问题

网友:
链条本来就不是精密传动的方式,你这要求太高了,而且十二根轴,每根轴圆周上12个支撑管,很容易就相邻的支撑管就碰到了,但凡有点间隙,时间长了肯定会碰到的

网友:
可以考虑用齿轮传动,把链轮想象成大齿轮,相邻大齿轮中间可以放个小齿轮传动。

网友:
"...但是试机的时候,明明已经把相临转轴的相位角调整好了,使每个转轴支撑管的抵在相临转轴的两个支撑管中间,但是电机一转就会相位角偏转,出现支撑管挤压相临转轴的支撑管。..."
---------控制相位角,才是关键!!您的设计方案在调整相位角上好像没有措施啊?设计没有充分考虑现实出现的偏差,内支撑管等分偏差;键槽位置偏差、链条间隙偏差、安装轴孔分布位置偏差等等。。。

网友:
调整内支撑管相位角,只能说明某一位置不干涉,其他位置可能出现干涉,说明转轴和内撑管制造精度有问题、转轴上的键位置其实也是必须校算的(至少分两组)。

楼主:
|sgxap666发表于 07-05 10:44是不是链条间隙的问题
开始前链条压的非常紧了

网友(点评):
链条也不能太紧的,要有点松动。

楼主:
|wtangzz147发表于 07-05 11:03可以考虑用齿轮传动,把链轮想象成大齿轮,相邻大齿轮中间可以放个小齿轮传动。
用齿轮没办法调整上面不锈钢转轴的配合间隙,因为我上面的转轴互相啮合转动的时候既要密封,又不能压得太紧,不然转不动

楼主:
|wtangzz147发表于 07-05 11:03可以考虑用齿轮传动,把链轮想象成大齿轮,相邻大齿轮中间可以放个小齿轮传动。
用齿轮是能解决相位角问题,但不能调整了。因为我还要调整上面不锈钢转轴的配合间隙,因为我上面的转轴互相啮合转动的时候既要密封,又不能压得太紧,不然转不动

网友(点评):
齿轮与轴不要用键连接,用胀紧套连接

楼主:
|wtangzz147发表于 07-05 10:56链条本来就不是精密传动的方式,你这要求太高了,而且十二根轴,每根轴圆周上12个支撑管,很容易就相邻的支撑管就碰到了,但凡有点间隙,时间长了肯定会碰到的
就是这个情况,但不知道解决办法

楼主:
|百度虎威发表于 07-05 11:08 本帖最后由 百度虎威 于 2022-7-5 11:10 编辑

"...但是试机的时候,明明已经把相临转轴的相位角调整好了,使每个转轴支撑管的抵在相临转轴的两个支撑管中间,但是电机一转就会相位角偏转,出现支撑管挤压相临转轴的支撑管。..."

---------控制相位角,才是关键!!您的设计方案在调整相位角上好像没有措施啊?设计没有充分考虑现实出现的偏差,内支撑管等分偏差;键槽位置偏差、链条间隙偏差、安装轴孔分布位置偏差等等。。。
转轴精度本身还是做的比较好的,就是第一次试机的时候外面这层不锈钢铁皮脱落了,就又塞焊了一次,焊后外皮不平整了。
转轴相位角的定位机构是没有专门设计的,当时想的是靠链轮的牙定位

网友:
试试,增加几个小的张紧轮,增加调整自由度

网友:
不知道解决办法

网友:
有没有加轴承?

楼主:
我现在想到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更换支撑管结构,使不锈钢外皮下面是均匀的组织,就跟汽车轮胎一样,这就不需要注意它的相位角了,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不知道应该如何设计它。

网友:
是不是两个链轮之间的距离不是链条节距的倍数?要是在每两个链轮之间加个涨紧轮,调节涨紧轮应该能调出来吧

楼主:
|xxtrumpf发表于 07-05 14:15有没有加轴承?
轴承是有的,下面是推力调心滚子轴承29416,上面是调心滚子轴承23120

网友:
链条时间长了间隙变大,而且涨紧的也没有。这种悠闲设计成齿轮的比较好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1043032-1-1.html
应该也是闭环传动的问题,一起讨论下

网友:
功率不大的话可以用齿轮传动,大模数正变位,可以调整。当然还得看调整的幅度大小。

网友:
只不过楼主用的链轮,精度更差,保证相位角不变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
辊子这么近是做啥呢

楼主:
|一气八百里发表于 07-05 15:09链条时间长了间隙变大,而且涨紧的也没有。这种悠闲设计成齿轮的比较好
设计的时候有张紧轮,这一共是12根转轴,6根圆周均布的位置固定,另外6根可以里外移动,用于张紧链条

楼主:
|SUN1234发表于 07-05 15:42只不过楼主用的链轮,精度更差,保证相位角不变是不可能的了
我也认为是链条选的不合适,但有没有能像齿轮那样精准定位的链条呢?我这个设备用于高温环境,所以皮带,塑料带不能用

楼主:
|王IU发表于 07-05 15:51辊子这么近是做啥呢
不止是近,而是要贴合起来,它们的贴合面转动的时候不能有缝隙。因为它们的啮合点两侧是两种不同的介质,不能掺混

楼主:
|gfzms2590发表于 07-05 15:39功率不大的话可以用齿轮传动,大模数正变位,可以调整。当然还得看调整的幅度大小。
正常情况下功率是不大的,18.5kw的六极电机是10A左右,但是相位角错动后,电流能达到25A,甚至拉不动

网友A:
这么长的棒,又薄,还要密封?而且是硬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长的棒,又薄,还要密封?而且是硬密封

是的,所以很难办,现在卡这儿了

网友:
滚筒的两端均安装齿轮,齿轮的分度圆和滚筒的外径一样大。齿轮与滚筒用胀紧套连接,方便你调整相位角。如果安装精度足够的话,用一件滚筒作为主动就行

网友:
这玩意和闭环传动没有半毛钱关系
链条这么传动,是不会产生累计相位误差的,除非你跳齿了!!你可以自己尝试缓慢手动驱动链条,多转几圈,看看相位角的变化
最主要的还是你自己滚筒12根支撑管焊接公差问题,公差没控制好,导致某个角度上卡住,过了这个角度又会恢复正常
链条必须要张紧,能张多紧张多紧

楼主:
|LiNing_jrjub发表于 07-05 17:05 本帖最后由 LiNing_jrjub 于 2022-7-5 17:07 编辑

这玩意和闭环传动没有半毛钱关系

链条这么传动,是不会产生累计相位误差的,除非你跳齿了!!你可以自己尝试缓慢手动驱动链条,多转几圈,看看相位角的变化

最主要的还是你自己滚筒12根支撑管焊接公差问题,公差没控制好,导致某个角度上卡住,过了这个角度又会恢复正常

链条必须要张紧,能张多紧张多紧

谢谢,我们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齿轮没办法调整上面不锈钢转轴的配合间隙,因为我上面的转轴互相啮合转动的时候既要密封,又不能压得太紧 ...

既要密封,又不能过紧,可以考虑发泡材料啊

楼主:
|裔然发表于 07-05 16:49滚筒的两端均安装齿轮,齿轮的分度圆和滚筒的外径一样大。齿轮与滚筒用胀紧套连接,方便你调整相位角。如果安装精度足够的话,用一件滚筒作为主动就行
这个转轴外皮的压紧量还没定下来。因为刚开始是按照把铁皮压进去2mm安装的,结果电机带不动。现在只是让它刚刚接触试运行,运行时就发现定不住相位角。导致往里面略微一压紧,过一会儿就卡住转不动了。所以现在还不确定合适下压量是多少,即能让啮合处没有缝隙,又能转动。齿轮的话位置就定死了吧

楼主:
|Dreaming___snai发表于 07-05 18:00
既要密封,又不能过紧,可以考虑发泡材料啊

它用于高温换热领域,有五六百度呢,唉????

楼主:
|裔然发表于 07-05 16:49滚筒的两端均安装齿轮,齿轮的分度圆和滚筒的外径一样大。齿轮与滚筒用胀紧套连接,方便你调整相位角。如果安装精度足够的话,用一件滚筒作为主动就行
胀紧套是很适合这里的,调试的时候就省劲了。但是不一定能解决运转一会就出现相位偏差

网友:
链轮齿数是12根支撑杆的整倍数吗?

网友:
多边形效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齿轮没办法调整上面不锈钢转轴的配合间隙,因为我上面的转轴互相啮合转动的时候既要密封,又不能压得太紧 ...

用齿轮传动的话,主动轮和从动轮加一个可调中心距的介轮行不行??

网友:
你这不是相位问题,根本就是链条娘胎里面的问题,相邻两根辊筒表面瞬时速度不同,不会达到齿轮传动辊筒表面时刻啮合的效果。哪位大神来计算一下究竟有多大速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齿轮传动的话,主动轮和从动轮加一个可调中心距的介轮行不行??

要两个吧

楼主:
|龙diy1997发表于 07-05 21:04链轮齿数是12根支撑杆的整倍数吗?
不是,链轮35齿

楼主:
|受不了了发表于 07-05 22:29你这不是相位问题,根本就是链条娘胎里面的问题,相邻两根辊筒表面瞬时速度不同,不会达到齿轮传动辊筒表面时刻啮合的效果。哪位大神来计算一下究竟有多大速差
我们能想到启动的时候会有速度差,但认为12根转轴都转动起来以后它们的相位角就是固定的了。但是实际每次启停出现管碰管的转轴都不同,没有规矩

楼主:
我认为它这个相位差的出现跟链轮齿数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它们之间力的传递过程是1轴带2轴,2轴带3轴……每两个轴之间的链条都是受拉力拉紧的

网友:
十二根支撑管的强度不足,加上二端轴承间隙,用链条集中传动时的受力不是匀速,如果二辊间隙小,肯定会碰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是有的,下面是推力调心滚子轴承29416,上面是调心滚子轴承23120

一开始没看懂,现在有点明白。你意思设备转动的时候,12根辊子能像齿轮一样啮合运动啊。首先你就没办法保证线速度一致;第二,如此沧桑的焊接,加工外观面,就算线速度完全一致,辊子的直线度,粗糙度如何?最后,调心轴承可以,但明显就是为了弥补加工误差,你可以暴力安装,但接触应力有大有小。个人认为,这个结构只有大型内齿,理论上才能保证啮合点的瞬时速度。

网友:
你干什么用的工况不清楚不好判断啊

网友:
12根辊子两端的固定方式是什么样的?精度上能保证辊子之间的间隙吗?两侧传动会不会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认为是链条选的不合适,但有没有能像齿轮那样精准定位的链条呢?我这个设备用于高温环境,所以皮带,塑 ...

有一种链条叫齿形链条,楼主可以去看看。类齿轮,但也做不到齿轮的精度。具体资料楼主有兴趣联系我,我们是搞链条的

网友:
用双面齿形同步带,节距尽可能小一点,,碰撞有可能是多边形效应导致的,链条节距是多大?齿数多少?

网友:
个人浅见  你给你的轴头加工成六方试试 六方能控制相位角度 把一个电机传动 改成4个 把十二根轴 分组  一组一个控制单元控制 便于间隙大小可调整

网友:
控制相位角你刚靠用链轮就不合适,每个柱子之间链轮间距的倍数不一定刚好满足你的配合相位角,应该设计的结构使每个轴的相位角可单独可调,比如夹套联轴器结构,驱动方式跟你采用链轮齿轮同步带啥的关系不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