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孔壁被压溃怎么校核

楼主(2022-07-05):
就是螺栓强度足够,两块连接板的孔有可能被压溃或者变形,该如何校核,以方便我对连接板选材料

补充内容 (2022-7-5 13:27):
螺栓受轴向载荷,就是螺栓受拉

网友A:
用的什么软件画的图,直接分析下不行吗?

网友(点评):
你连变形状况都不知道,张口就分析,你确定自己不是出来搞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软件画的图,直接分析下不行吗?

@风若冷 不分析的话,怎么知道变形情况呢。我这确实不太清楚,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软件画的图,直接分析下不行吗?

用cad画图纸,有SolidWorks画三维,怎么分析啊,没看到有类似介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cad画图纸,有SolidWorks画三维,怎么分析啊,没看到有类似介绍

我理解的你的意思是类似螺栓固定吊装一个东西(在无晃动的情况下),看下固定的板能不能承受力。我就简单的类比成一块板在给定一个力的情况下,看下应力分布和变形位移。附件是我用sw18简单模拟的,你运行下simulation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你的意思是类似螺栓固定吊装一个东西(在无晃动的情况下),看下固定的板能不能承受力。我就简单 ...

我qq3315-48-980,可以加一下发我不,新人积分不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