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腔体密封充氦漏气

楼主(2022-07-05):
上下腔体中间放置新能源盖板合腔后充氦漏气,其他4个腔体不漏

楼主:
密封圈规格都是合格的,以前不会,这段时间就出现这种情况了,而且上腔体堵头高度一致

网友A:
那刷子,刷肥皂水,刷一圈,再充气,哪里漏哪里就有泡泡

网友(点评):
你这是补胎大法。

网友(点评):
我们以前生产线下线检测,有道试漏工序就是这么试的,那肥皂水喷,怀疑哪里漏,就喷那里

网友(点评):
氦检,达到分子级了,这个检测原理和漏气率检测完全不同的,氦检漏不代表涂了肥皂泡就漏。

网友B:
上下腔体合模处的水平度,垂直度看下, 然后,看一下合模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刷子,刷肥皂水,刷一圈,再充气,哪里漏哪里就有泡泡

漏气处用手能感觉得出来,漏气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腔体合模处的水平度,垂直度看下, 然后,看一下合模的压力;

五个腔体,搞好原本漏气腔体,漏气的腔体就自己换了一个,有时候一边漏气,有时候俩个腔体俩边同时漏,现在是一个腔体同一个位置漏气,腔体漏气不固定

网友:
5个腔室的上平面端面密封喽?上腔体下压密封?以前不漏现在漏的话校下上腔体与下腔体的平行。如果多机多批次出现这个问题的话试着改成可调平面,5腔室全部独立调整压紧平面

楼主:
上腔充氦 上腔密封圈防止漏氦设计  下腔密封圈防止抽空不达标,所有平面度垂直度正常水平,

网友(2022-11-09):
1、部分腔体漏气可以先考虑密封圈是否有漏气,未粘接良好,2、上下模的平面度需要打表检测一次
3、合模时,是否漏气处穴位压力不足,一般需要气液增压缸来压紧,设计上此处压力是否足够,可以用蜡条测试一下各个地方压紧情况
4、是否是残氦,设计上是否有氦气容易残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