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同45#焊接工艺请教

楼主(2022-07-05):
最近有个焊接产品,材质是45#和Q235,了解到焊前需要预热、焊后需热处理,对这两种材质的钢板焊接工艺一头雾水,不知道那个高人有没有这两种材质的具体焊接工艺。。

网友A:
板材还是管材?多大的件?小件,薄板我们一般不预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材还是管材?多大的件?小件,薄板我们一般不预热

一个板同一个管焊一起,板是6mm 管子外径28mm壁厚4mm,请问这种情况下如何焊接,谢谢

网友:
这种我们一般不预热。焊后也不用热处理

网友:
这么小不至于出大问题吧

网友:
我们一般用二保焊焊机,最普通的ER50-6焊丝焊就行

网友A: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焊接变形小,这么小的件焊接热输入不大,低强配的焊丝冲击韧性好,抗裂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焊接变形小,这么小的件焊接热输入不大,低强配的焊丝冲击韧性好,抗裂性好。

网友:
氧气烧热焊接保险。

网友B:
看材质,看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材质,看厚度

板材45#厚度6mm,管子Q235直径28mm厚4mm

网友(2023-01-07):
好歹有一张图,示意图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