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让CAD文件显示整个缩略图?

楼主(2022-07-05):
最近电脑重装了一下,CAD文件就只显示图纸一角,不像SW那样显示整个图了,不知道要怎么设置,来社区求大虾帮忙,先谢谢

网友A:
调整一下这个试试

网友:
简单的说,略缩图显示的是保存关闭时窗口的显示状态

网友:
把DWG文件改成别的软件打开方式,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一下这个试试

请问2016版如何打开这个选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2016版如何打开这个选项

选项-打开和保存-缩略图预览设置

网友(点评):
这个设置似乎可以单个文件设置(即不同文件,不同的缩略图设置),所以可能要设置模板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项-打开和保存-缩略图预览设置

CAD2016找不到工具去打开选项

网友C:
引用 楼主:
CAD2016找不到工具去打开选项

空白处右击就出来选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AD2016找不到工具去打开选项

改一下面板空间,改成老版格式就能看见了

网友D:
公司现在不让用盗版CAD,没法给你演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白处右击就出来选项了

找到了缩略图预览设置,但改变设置缩略图的显示没有任何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司现在不让用盗版CAD,没法给你演示了

公司被CAD盯上了,用就会警告你,我在粤研时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2016版如何打开这个选项

抱歉,没有2016版的CAD,不过原理是一样的,我看你说找到后也没有用首先是windows需要打开显示缩略图的选项,其次选定文件的打开方式为CAD2016,然后在CAD缩略图设置中,选择当前截面为缩略图并选择在保存时更新缩略图,记得在保存之前,把图纸放到屏幕中间,最后点击保存,关闭CAD,刷新。

这个操作还不行,可能就是CAD控件问题了,但是修复起来比较麻烦,还要找安装路径,你可以参考为什么在操作系统中看不到CAD图纸的缩略图? . 六博士私人网管 (wg678.cn)这个网址
这个还不行可以重装CAD,额,代价越来越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