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SUS304不锈钢镗内孔锥面粗糙度

楼主(2022-07-05):
50°锥面粗糙度要求Rzmax 3,如何选择刀具、设备、工艺参数,谢谢!
直径11和直径9之间由50°锥面连接,这个锥面的粗糙度。

网友A:
流体磨了吧,机床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体磨了吧,机床有点难

材料304,机床马扎克刀塔数控车,刀尖R0.4,转速800,进给0.03-0.05,切深0.08-0.015.现在技工存在的问题是:鳞刺(麻点)、积削瘤等,不合格约占30%,如何能提高合格率?磨粒流曾经试过,不行!

楼主:
不锈钢304材料精镗内锥面,粗糙度达不到Rzmax3。请高手指点,从加工工艺方面(如刀具选择、参数设定、冷却方式)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
Rz 3,车床做不到吧。确定不是标错了吗?

网友:
锥铰刀试试了

楼主:
没标错,就是Rzmax 3,我们采用镗刀加工,大批量生产现在合格率很低,现在只有60%合格,如何提高合格率是摆在面前的难题。

网友:
刀具方面:换更锋利的刀,刀杆也要选刚性非常好的,比如合金刀杆;刀具、刀柄做动平衡处理;
参数:精光的转速不够,还要往上提,具体提多少还要根据你的设备来,至少50%吧,一般来说普通加工中心主轴转速极限大约在5000~7000转

网友:
高光加工,转速800,低了吧,8000可以试试吗?

楼主:
转速超800,振纹出现了

网友:
等于没说

网友:
你这成品合格率低了点,工艺方便我是半吊子水平。不过做油品方面的我还是懂的,如果说提升合格率,我们可以尝试换下切削油,如果你需要我看可以给你提高试用装,我电话17602117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