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要再异形的零件上包覆胶片怎么出模型

楼主(2022-07-05):
SW中要再异形的零件上包覆胶片怎么出模型,如图片

楼主:
现在这个地方有点不平,应该怎么弄

网友A:
歪一下
根据描述的细节, 我很好奇你这东西咋做出来?
好像不是简单的车铣就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歪一下
根据描述的细节, 我很好奇你这东西咋做出来?
好像不是简单的车铣就可以呢。

灰色的就类似包胶的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灰色的就类似包胶的工艺

不是包胶,就是里面的金属部分。
你说的那些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歪一下
根据描述的细节, 我很好奇你这东西咋做出来?
好像不是简单的车铣就可以呢。

可以做的,上车床再上铣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