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图纸标注的圆柱度?

楼主(2022-07-05):
外圆尺寸公差约10丝,圆柱度0.5合理吗?

网友:
非常合理呀。。
画的轴线是水平的,是直线。但没准它是弯曲的,是曲线。

网友(点评):
10丝的直径公差怎么保证

网友(点评):
轴是弯的,只是弯得不那么明显,看起来像直的而已。并且,测量直径,在每一个测量截面,它的直径都是标准的(想像是一个直径很大的圆环吧,脑补一下)。

网友(点评):
那也不是圆柱度的问题,而是直线度的问题了,圆柱度和尺寸公差一样都是控制一个垂直截面的

网友(点评):
或许,你对圆柱度的理解有偏差。

网友:
是错误,不合不合理的问题。

网友A:
无实际意义,在保证10丝的直径公差的时候,就已经保证了至少10丝的圆度

网友(点评):
这个图中很明显是50丝的圆柱度,圆度并没有标注而且哪怕有 在独立原则下也是有意义的,虽然实际生产中标注确实意义不大;图中圆柱度的标注是有意义的

网友(点评):
说话不严谨,少打一个字,在现有加工技术的条件下,保证了尺寸公差也就能保证一定的圆柱度

网友:
不合理,圆柱度跟公差冲突了,明显10丝的公差更严格

网友(点评):
尺寸公差和位置公差不一样。由加工工艺原因,在保证尺寸公差的时候,位置公差一般都满足要求,所以很多时候都不标注位置公差,而且测量仪器和人才都缺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实际意义,在保证10丝的直径公差的时候,就已经保证了至少10丝的圆度

公差趣谈-直径公差可以限制圆度吗? - 机械设计 - 机械社区 - 百万机械行业人士网络家园 (cmiw.cn)

网友(点评):
偷换圆的概念

网友(点评):
注意实际意义,现实中,车加工不可能作出那样的轴来,文章圆的定义就是设计中圆的定义?

网友:
圆柱度是指上下两个中心线之间,尺寸是指你去卡尺量的尺寸,不矛盾的

网友:
少了个0吧

网友C:
图里面,三角符号里面有个B,这2者之间是申什么关系啊,每标过这样的

网友D:
我想知道这根轴有多长,如果只有100,圆柱度0.5确实没意义,如果有10米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点评):
说得对。图上应该把长度给出来,在让人评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这根轴有多长,如果只有100,圆柱度0.5确实没意义,如果有10米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dizz ...

你确定10米长的轴是不是直用圆柱度能控制住?

网友:
理论上,这样标没有任何问题的,实际运用中一般有如下关系,尺寸公差>位置公差>形状公差>表面粗糙度,所以你非要争论个对错没有什么意义,学校里这样标肯定对,实际加工中看轴长度,一般不是很长的轴这个圆柱度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E:
一般是尺寸误差>形状误差。因为尺寸误差只是数值,你只要不超过误差,你可以做一个椭圆出来。形状误差是对尺寸误差的平均性(自创术语)做进一步规定,你可以在误差内波动,但必须是个圆。当然,圆柱度需要查机械手册,我就不查了,假设是0.07。也就是说,这个零件在检测的时候,所有的测量尺寸都在0.1的误差范围内,还要进一步判断,所有测量的尺寸(max-min)/2<=0.07。这里还要说明下,圆度和圆柱度的区别。圆度是同一截面上测量三次或N次,测量的结果(max-min)/2<=0.07;圆柱度是所有截面测量的结果(max-min)/2<=0.07。可见,圆柱度的要求比圆度高了非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实际意义,在保证10丝的直径公差的时候,就已经保证了至少10丝的圆度

那个符号是圆柱度啊!圆度圆柱度不分吗?看你的回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差趣谈-直径公差可以限制圆度吗? - 机械设计 - 机械社区 - 百万机械行业人士网络家园 (cmiw.cn)

三爪卡盘或者铰刀就能产生三角形的圆;这种情况圆度小于公差;如果是四边的圆或者卵形的偶数高点的圆度小于0.5倍公差;所以综合来说圆度小于公差。

网友F:
如果这根轴1米长,就没问题

网友G:
请教一下,那个N°2和n°6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里面,三角符号里面有个B,这2者之间是申什么关系啊,每标过这样的

B没啥用,我也不知道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这根轴有多长,如果只有100,圆柱度0.5确实没意义,如果有10米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dizz ...

1700,不到2米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尺寸误差>形状误差。因为尺寸误差只是数值,你只要不超过误差,你可以做一个椭圆出来。形状误差是对 ...

真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那个N°2和n°6是什么意思啊

这几个数字需要综合全图来看,图纸标注标准,两端和6个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这根轴1米长,就没问题

1.7米,一米为什么就有意义了?不明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7米,一米为什么就有意义了?不明白啊

就像一根筷子,稍微使点劲就弯了,再使点劲可能就断了,如果把筷子切短到10mm长,你用手掰得弯吗。筷子直径只有几毫米,假如筷子直径有个100mm,还掰得动吗。

网友:
这有什么问题吗?公差与形位公差概念不一样的,公差只是单一某处,这里的形位公差是整体约束

网友(2023-06-19):
尺寸公差都比圆柱度要小,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