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这个闸板的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的内孔,请问我毛坯将一头堵了,工艺难加工吗?

楼主(2022-07-05):
图在下面

楼主:
原本左右上下一致的,现在我要堵了一端变成黄色。就算我用钻空,剩下中间大的部分,不好加工吧。

楼主:
这是没改结构前

网友:
蝶阀阀板,,,,,

楼主:
嘿嘿,如果我将一端堵死了,在毛坯上是半盲孔,再开出来。难不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嘿嘿,如果我将一端堵死了,在毛坯上是半盲孔,再开出来。难不难

等于要干个长直盲孔,而原来只是普通的通孔,这么做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B:
具体的难度大小要看孔直径,长度、台阶尺寸、尺寸公差、粗糙度要求、形位公差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于要干个长直盲孔,而原来只是普通的通孔,这么做有什么作用呢

我搞精铸的,因为先做出半盲孔,铸造出来的质量好很多。后续再开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的难度大小要看孔直径,长度、台阶尺寸、尺寸公差、粗糙度要求、形位公差要求。

用切槽刀难加工内腔的大孔啊

网友(点评):
台阶要是只有1mm高就不是很难加工

楼主:
镗刀不行,这不是扩孔,这是两头小,中间大的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搞精铸的,因为先做出半盲孔,铸造出来的质量好很多。后续再开回来

原来中间部分是空的(大孔),那关键问题是要两边同心了

楼主:
是的 。其实大孔的要求不高,做成零件这里都没圆度要求,装配在两端的小孔 只是我堵成半盲孔,好难加工出来,因为有台阶,而且是内大外小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切槽刀难加工内腔的大孔啊

台阶长15

网友:
具体的尺寸标下,看看怎么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