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板上料机

楼主(2022-07-06):
不知道这设备是什么原理,那些细节需要注意,请老师指教

楼主:
1、为什么有倾斜角度,倾斜角度是多少?
2、固定板与向上推的板之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
|leyfa7@126.com发表于 07-06 08:091、为什么有倾斜角度,倾斜角度是多少?

2、固定板与向上推的板之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这肯定是送棒状物,需要注意推柱宽度跟棒体直径要匹配;棒子如果长的话,上端的斜板也要加长,两端还要装上直线轴承

网友A:
一个气缸动作,实现分级推送。提升动作幅度小,送料节奏快

网友:
简单,成熟的机构,
气缸上顶,物料向上运动,掉入左右两侧的卡槽,气缸下行,物料沿左右两侧卡槽向下运动,气缸上,物料被顶上来,再落入下一个卡槽,依次进行,实现物料的向前推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气缸动作,实现分级推送。提升动作幅度小,送料节奏快

需要有倾斜角度吗

网友:
倾斜角度是为了物件自动移位,尤其是棒状物料

网友B:
推板的机构最好有点倾斜角度,20至30度内,活动的推板与固定的推板间隙与板厚度把控好,我们输送的物料是长方体的盖子,调试的时候调了一周才好,如果是圆棒的话应该好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板的机构最好有点倾斜角度,20至30度内,活动的推板与固定的推板间隙与板厚度把控好,我们输送的物料是长 ...

谢谢兄弟